求助各位大神,求解

楼主(2018-11-22):
油动 无人直升机的机身是否应该接负极,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点火装置需要搭铁 才能使火头工作 仅此而已 没太复杂啦

网友B:
要接地线,吸收静电

楼主:
谢谢,我们的点火器是  CDI的 不是磁电机点火,所以不搭铁也可以正常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火装置需要搭铁 才能使火头工作 仅此而已 没太复杂啦

谢谢,我们的点火器是  CDI的 不是磁电机点火,所以不搭铁也可以正常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接地线,吸收静电

谢谢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