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飞丢了

楼主(2018-11-22):
测试飞机,富斯I6S遥控器,APM飞控,机型胖妞,地面一切正常,起飞之后30米遥控无信号,地面站EKF报错,自己爬升高度,地面站指令发不出去,能接受数传,3000米高空,输出能发送出去,电池也没电了,换慢盘旋降高,最后500左右的时候电池彻底没电,直接旋转跳跃下来了。吓死,头顶还有客机飞过。 不知道大家用富斯I6S遥控器都这样吗 飞出去几十米就没信号了。

网友:
应该是有干扰,飞过几百米远 都没丢失过信号

网友:
模型,飞3000啊也是醉了

网友:
失控没保护吗

网友:
頭頂還有客機飛過===>你該不會在禁航區吧

网友:
还能捡得回来这也行?

网友:
用I6飞也太悬了,这个遥控标准地面也就几百米,就是升了功率也才500米,空中不到1000米。

网友:
听你的描述,更像是飞控参数 模式设置等方面问题,或者最近遥控器有没有磕碰

网友:
爬到3000米,失控返航没设置吗
另外玩FPV,遥控器是不是换个天地飞乐迪之类的。飞丢事小,干扰客机麻烦大了。

楼主:
各位大佬,这个飞机是别人的,我就是帮忙飞一下,地面检查一些正常,MP地面站也没有哦报错误,起飞之后完全失控,我都懵逼了。现在还心有余悸。太吓人了

网友:
地面站 重启啊  应该跟控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