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x12s怎么设置连接凤凰模拟器吗?

楼主(2018-11-22):
如题,中文版本的

网友A:
模拟器,换个控吧!

网友B(2024-02-05):
x12s中文版可以连接凤凰模拟器,按MDL键,再按pgdn下翻页到教练功能,进入后左上角选择“有线”后面类型选择“slave”也就是仆从,就可以正常玩凤凰模拟器了,记得不玩后改回“master”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