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切熄火飞机降落非常狠

楼主(2018-11-22):
半米高度切熄火 飞机瞬间落地 不是慢慢下降吗 我飞得保守每次降落都是飞机着地后在切熄火 偶尔试一下半米切熄火飞机瞬间掉下来 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熄火和正常飞行的螺距曲线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熄火和正常飞行的螺距曲线一致吗
谢谢 果真不一样

网友B:
我的伟力K110也是一样的效果耶

网友C:
明显是熄火模式与之前的模式螺距不一样。

网友D:
我的感觉,700熄火后很飘,450就差大多。

网友E:
我一般快落地时推点正螺距

网友F:
应该是熄火时的螺距曲线设置和飞行时的螺距曲线设置不一样导致的~

网友G:
飞行原理都没闹明白 ,还飞个jj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