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7008sb正负极接反修复

楼主(2018-11-22):
18号晚上,在家调多轴电机正反转的时候,用jst插头的2s电池,给接收机供电!1、2、3、4号电机的时候都好好的,5、6号电机转向是反的,于是就把线序调整了下!
为了保险起见,再上电试试把!
当把电池插头插到接收机上的时候,发现接收机的指示灯不亮了!
我以为插头接触不良了,拔下来重新插了 下,不行,那就多来几下,还是不行,仔细一看,窝日,正负极接反了
平时不舍得用的接收机,第一次起作用就壮烈了
上网查了半天,终于找到本论坛的前辈发的一个帖子,说是一个叫9XZK的电子元件烧了,这个市场上没有,但可以买9XZO,外观、功能都是一样的!
下单,告诉卖家加钱发顺丰!
隔天原件就到了!
这元件,太小了,我这焊工不行,找了街面上一个修手机小哥帮焊的,用的工具叫风枪,五块钱!搞定,看起来跟原装的没什么区别!
也没有很槽糕的焊点什么的!
通电就亮了!测试对频、模式切换,一切正常!
今天下午去试了试低功率拉锯,一切正常!有捡了几百块钱的兴奋感!
虽说不是自己动手,但感觉还是很有成就感,所以就发帖显摆下,当然,最主要的是给碰到这种情况的模友提供参考!

就是用的这个回复接收机的功能!

就是用的这个回复接收机的功能!

把原装的拆下来之后的样子!

把原装的拆下来之后的样子!

换上之后,是不是跟原装的一模一样?

换上之后,是不是跟原装的一模一样?

这个是用热风枪吹下来的9xzk,上面的字迹糊了!

这个是用热风枪吹下来的9xzk,上面的字迹糊了!

通电测试,灯亮了!不过估计以后不会再用jst插头的电池给接收机供电了,改了!

通电测试,灯亮了!不过估计以后不会再用jst插头的电池给接收机供电了,改了!

买回来的9xzo

买回来的9xzo

后头这两张图是复制论坛叫leaf1990的模友的图片,他拍的清晰!9xzo就是长这样

后头这两张图是复制论坛叫leaf1990的模友的图片,他拍的清晰!9xzo就是长这样

来自leaf1990模友的清晰照片!这个是原装的9xzk

来自leaf1990模友的清晰照片!这个是原装的9xzk

网友A:
心灵手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灵手巧。。

惭愧,找修手机的小哥帮焊!

网友B:
做遥控器的厂家是不是都不在降压的前面加二极管,这样一来,电池插反直接烧,加个二极管的话这样的情况会少很多,感觉是厂家故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遥控器的厂家是不是都不在降压的前面加二极管,这样一来,电池插反直接烧,加个二极管的话这样的情况会少 ...

在这方面我觉得国产控是良心做法,插电接反没问题!f就不行,售后死贵,效率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赞

谢谢夸赞

网友C:
我有3-4个都点不亮 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3-4个都点不亮 回来试试

如果是这个元件坏了就能修好!

网友D:
富斯 接反过几次,没有事,FUTABA 倒是没接反过

网友E:
感谢LZ分享    非常有参考价值

网友F:
我天地飞接反过也没事

网友G:
我前年把摇控电插反了!返修了八百块

网友H:
那要是遇高压 烧的是那个部分?

网友I:
修这收你五块钱真是良心价,我这边收五十,上次也是自己搞不定找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富斯 接反过几次,没有事,FUTABA 倒是没接反过

在这方面,国产控、接收机是良心之作,有防反插功能!另外售后也是好的让人羡慕!
朋友的福斯的控和接收机,返厂维修效率高、费用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修这收你五块钱真是良心价,我这边收五十,上次也是自己搞不定找他们,

五十有点太高了,一个热风枪凑合能用的也才八十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要是遇高压 烧的是那个部分?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9xzo起的就应该就是降压作用,反正便宜,买回来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LZ分享    非常有参考价值

碰巧遇到这情况,碰巧给修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五十有点太高了,一个热风枪凑合能用的也才八十多块!

咱不是没那技术么,修手机起步八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天地飞接反过也没事

天地飞的产品耐操是公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咱不是没那技术么,修手机起步八十了,

是咱工具不行,用热风枪换这个元件,很简单!身边的模友已经入手了,以后连5块都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前年把摇控电插反了!返修了八百块

同情你十分钟,f的售后跟汽车四儿子店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3-4个都点不亮 回来试试

换的时候用热风枪焊台,换下来跟原装的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是LDO

网友J:
具体型号应该是XC6209F302PR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具体型号应该是XC6209F302PR

某宝上开头是这型号

网友K:
的确够细小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K:
的确够细小楼主

你这话容易引起误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话容易引起误会!

您想多了

网友L(2019-03-29):
怎么会接反呢,给自己找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怎么会接反呢,给自己找麻烦了

直接用2s电池,jst插头供电,没注意正负极

网友M(2019-05-05):
楼主9xzo淘宝哪家买的,链接有吗,我找到的怎么都是5脚的,没有6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9xzo淘宝哪家买的,链接有吗,我找到的怎么都是5脚的,没有6脚的

楼上有位模友发的的芯片编号,你可以参考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购买记录删了

网友(2020-12-31):
正宗的手机维修师告诉你,这种器件拆装根本不用热风枪就可以,斜口钳(水口钳最好)把六脚直接剪断,用烙铁把焊盘上留下的六脚清理掉,就可以焊新元件了,省下你的五块和几百块的风枪钱以及练风枪需要的无数时间及技术吧。

网友:
技术贴,留个记号
我用的4节镍氢,随便正反插

网友(2022-08-14):
谢谢楼主,我去淘宝上看看

网友:
我这个接收机上还有2个器件也坏了,怎么办?后面的WPC和WKD,我也不知道型号,只能看到这2个丝印,大家谁知道具体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