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为什么可以同时和两个接收机对频?

楼主(2018-11-22):
也就是说,遥控器不动,分别给两台穿越机通电,竟然都可以对频,遥控器屏幕上可以看出来,这是为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中一台穿越机已经对上了频,BF上设置都正确,但接收机这一栏里,所有通道都不会动。求教

网友A:
其实可以对n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对n个接收机

那为什么对好频了以后,在电脑上看不到接收机那一栏看不到通道在动,另一个飞机可以

网友:
华科尔12s也可以同时控制两个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对好频了以后,在电脑上看不到接收机那一栏看不到通道在动,另一个飞机可以

因为每个模型的设置不一样

网友:
futaba 可以同时控制两个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