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重200kg铁架怎样跨过10公分高的门坎

楼主(2018-11-22):
铁架自重估计在50kg左右, 可移动

铁架上放150kg的铁疙瘩,两个区域之间有个10公分高的门坎

铁架应该做成什么结构?

网友A:
多做一套架子腿,可折叠的,过门槛时,把这套腿一边放门槛外,收回原来的架子腿,腿上最好有轮,可以推着走,后边也同样,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做一套架子腿,可折叠的,过门槛时,把这套腿一边放门槛外,收回原来的架子腿,腿上最好有轮,可以推着走 ...

脚轮是必须的

网友:
用得着这么复杂么?200公斤的东西还算重?

网友:
想偷懒过门槛,找张3mm以上的铁板,搭在门槛上,一遍一半,直接就挪过来了,还用做架子?不够折腾的

网友B:
不同的铁架有不同的移动方式,你只有自己知道你所说的铁架,就认为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十个人心里可能有6个不同的铁架。你是移动一次,还是经常移动,还是天天移动,要求不同,肯定有不同答案。就像上面的朋友只能猜测着跟你回答,结果是你肯定不满意,既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又浪费了别人的时间。
再懒好歹发这个照片,要想尽快的获得帮助,首先要清楚表达自己的意图和要解决的问题。就像你说的 ( 一般什么物什上会有6mm的卡簧? E形的)问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铁架有不同的移动方式,你只有自己知道你所说的铁架,就认为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十个人心 ...

铁架是打算用来放机器的   台钻之类的,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桌子,桌面不大于 900x650
移动(过门坎)应该不会很频繁,1个月最多两、三次

铁架还没开始做啊,木有照片

网友C:
六条腿,六个轮。过门坎时先提起前面的两条腿,跨过门槛降下国定。再提起中间的两条腿;依次操作。腿的升降可参考钓鱼台或钓鱼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条腿,六个轮。过门坎时先提起前面的两条腿,跨过门槛降下国定。再提起中间的两条腿;依次操作。腿的升降 ...

担心自己搞不定,

可能买2个平板车来解决,门坎两边各备一平板车
看到有TX就是直接把机器直接放平板车上使用     看来也只能这样将就了

网友(2018-12-26):
铁架装上福马轮,用一块1.5米以上长的铁板铁板中间放门槛上。翘翘板原理过去。

网友:
把门槛砸了不就得了, 修门槛估计2袋水泥够了吧?

网友D:
空间够的话设计一个两边用的钢板坡道跨骑上门坎。用过移开。铁架上装轮推过去,下去时要注意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间够的话设计一个两边用的钢板坡道跨骑上门坎。用过移开。铁架上装轮推过去,下去时要注意止动。

是的 这个也考虑过
但我家是中间套 大门在走廊中段,回旋余地不够

现在的想法是再买个平板车,因为已经有一个了
这样花费也不多

网友(2019-02-24):
主要蛮多的

网友:
可用六个角轮,角轮与架子用自制折叶相连,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桌脚加轮子高度超过门坎高度,四脚四轮,桌长度方向两边加折叠长把手,先抬起一边脚拖过门坎,再抬另一边脚推过门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