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125上电后一直BB叫

楼主(2018-11-22):
请问是啥原因,电池电压单个是3.98V,我用3.8V的电池插上去就不会,求解

网友:
飞塔最高电压多少?建议设置4.3v

网友A:
你这明显应该是最高电源设置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明显应该是最高电源设置低了

是的,我现在把最高从4.2改为4.4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现在把最高从4.2改为4.4了。。。。。。

用的高压电池?

楼主:
不是,估计是报警电压挑错了。。。。现在满电都不会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