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图纸中的 WING CUBIC LOADING

楼主(2018-11-22):
如题, 参数WING CUBIC LOADING (wcl)是什么意思? 与翼载荷是什么关系?哪位知道

网友A:
翼載賀 WAL 机翼單位面積承载的重量 以翼面積計算
WING CUBIC LOADING (WCL) 以翼體積為單位 承載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載賀 WAL 机翼單位面積承载的重量 以翼面積計算
WING CUBIC LOADING (WCL) 以翼體積為單位 承載的重量
...

谢谢,  KT板做的机翼,  里面空的部分,  算体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KT板做的机翼,  里面空的部分,  算体积吗?

无论是不是KT 都用外观体积计算

网友B:
好像是还要多除一个翼展啥的,反正不是除机翼的体积。好像是翼载荷开根号再除以翼展,如果立方翼载相同,飞起来视觉效果就一样。可以认为是失速速度下,每秒前进的距离是翼展的几倍。假设客机翼展50米,翼载每平米500公斤,那么立方翼载是500根号除以50=0.447。假设做成航模像真机,每平米10公斤,为了视觉效果不变,立方翼载也是0.447,那么翼展就应该是根号10/0.447=7米,然而航模客机一般不可能做这么大,只有三米,那立方翼载是根号10/3=1.05,是真飞机的两倍多。所以航模像真机视觉速度看起来很快,真飞机看起来很慢。

网友C(2019-10-24):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还要多除一个翼展啥的,反正不是除机翼的体积。好像是翼载荷开根号再除以翼展,如果立方翼载相同,飞 ...

有这么复杂吗?不是飞机的起飞重量除机翼的投影面积吗?单位是克/平方分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这么复杂吗?不是飞机的起飞重量除机翼的投影面积吗?单位是克/平方分米

楼主问的是立方翼载,不是翼载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的是立方翼载,不是翼载荷。

立方翼载能反应飞机的什么性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立方翼载能反应飞机的什么性能?

视觉效果。。。

网友(2019-12-02):
引用 网友B:
视觉效果。。。

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