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robo EC 145 像真直升机调试攻略

楼主(2018-11-23):
Hirobo推出这款EC145像真直升机很多年了,田宫配套的机壳,喜路宝srb 4B版本的机架。后面也有不少厂家涉足这个大小比例的像真直升机,可以负责任的说,像真度、稳定性和操作手感方面,无出其右者。但是,其高昂的售价使之成为“全球小众”。2015年至今,机缘巧合,通过海淘和模友转手,接触了这款机子。当第一次面对76页英文说明书时,懵逼了!凭着对像真机的痴迷,头悬梁,锥刺股,反复研(cai)读(ce)说明书,然后操作验证,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中间经历的痛苦...此处略去千字,只有玩过这机子的朋友才能懂。
佛说“世间一切法,皆是佛法”,将调试经验总结简化为以下的步骤,希望能够帮到其他模友。
佛还说过“所说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貌似佛说了句废话,其实不是,方法固然重要,但咱们得目的是把小鸡飞起来。只要你懂直机的原理,就成功一半了。
1. 接收机模式选择,说明书翻到第60页,建议选择模式3,因为我们通常习惯在控上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另外这个模式下,飞控会自主设置斜盘混控。

2. 油门曲线(Throttle curve)和螺距曲线(Pitch curve),根据说明书P29上的曲线直接在控上设定,后期可以根据各自的手感喜好进行微调。我的控是5点曲线,分别是:
油门曲线 0%,53%,70%,83%,90%。螺距曲线:45%,62%,67%,75%,82%。

3. 调整斜盘和俯仰摇臂,看斜盘Swash plate和俯仰摇臂Elevator level,通过调节3个舵机的连杆长度,使得斜盘Swash plate和俯仰摇臂Elevator level保持水平,这一步做完,又成功了25%。

4. 双桨调整,玩过直机的朋友应该都是熟门熟路的,在单个桨叶上做标记,看旋转的情况,然后通过调整相应的螺距连杆(Pitch rod)来消除双桨现象。(说明书上P23 5.Traking adjustment)

5. 主旋翼转速调整,进入启动模式后,推动油门,看悬停的时候,机身顶部指示灯是否刚好由绿变黄,通过调整螺距连杆(Pitch rod)使得指示灯刚好在绿变黄的这个点,这个过程可能要反复多次,4个桨叶的连杆要同步调整(因为你已经做过双桨消除了)。另外有个重要建议,这一步最好拿在手中进行,避免初期不熟悉飞行性能炸鸡,感觉飞机要挣脱手时,指示灯应刚好变成黄色。做完这一步,又成功了15%。理论上来说,可以起飞了。但如果你收的是二手鸡鸡,由于每个人的舵量设置可能不一样,初次起飞可能不适应而炸鸡。可以考虑做恢复出厂设置大法(简称“恢复大法”)。而且熟悉一遍恢复大法是有帮助的,将来陀螺仪或飞控出故障,或各种感度调整不好,可以使用恢复大法,屡试不爽!

6. 恢复大法,开控,然后按住飞机start键的同时按Power键开机,此时慢闪“红”灯。按Power键6次,此时闪“红-黄”灯,表示进入重置模式。按下Start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并hold住3秒,关机,重置完成。(说明书 P59 item7.Resetting the data)
7. 改变尾旋翼旋转方向,重置完成后,这一步必须要走,因为飞控默认的尾旋翼旋转方向是反的! 进入方法与重置类似,按住start键同时按Power键开机,然后按Power键5次,此时“红”灯快闪6次(表示默认旋转方向),按start键1次,此时“黄”灯快闪6次(表示切换旋转方向)。同时按下Power键和Start键hold住3秒,关机。
此时,可以起飞了。你会发现,出厂默认感度、舵量等,还不错,不难飞。只是飞机会前后飘和左右飘。你需要翻开说明书第68页,调整副翼和俯仰的中立点,有人会说,调中立点,控上调不就行了吗?可是...日本的这货...确实不行,得在飞控上调整!
8. 副翼及俯仰中立点调整,在起飞模式下,按住Start键3秒,进入陀螺仪设定模式,然后按Power键5次,此时“绿”灯常亮并“黄”灯闪5次,表示进入中立点调整模式,飞控上旋钮1调整副翼中立,飞机向左飘,旋钮1向右旋,反之亦然。旋钮2调整俯仰中立,飞机向前飘,旋钮向右旋,反之亦然。调整到位,需要把旋钮3和4顺时针旋到底,然后同时按住Start键和Power键hold住3秒关机。这样就保存了此次调整的成果。下次开机前,旋钮1-4都需要回中,否则会影响其他参数。(P68 item 6. Aileron and elevator neutral adjustment)
中立点调完,飞机悬停基本定点,可以爽飞了。默认感度是50%,略偏小,我调到60%-70%之间,感觉不错。这部分细致的调整可以看说明书64页,方法与上面第8步类似。

以上内容,只是梳理了我常用的调试路径,说明书中有很多调整内容都没有涉及,有些调整,费时费力,效果并不理想。攻略嘛,肯定不能涵盖所有内容。希望能为需要的模友提供参考,为那些执着的日子做个了断。

网友:
这个飞机设计的很精致 喜欢!

网友A:
hirobo的srb好像还是FM控。不过看是说有2.4G的了。2.4G的怎么选协议?还是自己买接收机装进去就好。

网友B:
楼主佛法都学的那么好了,这万法之一都称不上魔法,对你是小小菜了。

网友C:
LZ上一段飞行视频啊

网友:
细节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robo的srb好像还是FM控。不过看是说有2.4G的了。2.4G的怎么选协议?还是自己买接收机装进去就好。

厂家出了2.4G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佛法都学的那么好了,这万法之一都称不上魔法,对你是小小菜了。{:1_ ...

只是看了点皮毛,不敢说学过。 确实花了不少时间调试这机子,中间走了很多弯路,日本人的说明书写的非常细致,流程复杂。化繁为简,提供个思路,大家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上一段飞行视频啊

自己一个人飞,还没机会拍好的视频。后面分享。

楼主(2021-05-07):
引用 网友C:
LZ上一段飞行视频啊

上视频了

楼主:
陆陆续续调试了4架EC145,补充说一下感度的调整。
如果接收机在模式3,可以用第5(或第7)通道设置感度,试过感度调到0,飞机就像秋千一样来回飘;也试过感度100,尾巴要抽;通常50%~60%比较合适,锁尾紧凑,机身抽动不明显。但感度的设定还是每一架飞机略有不同,由于起飞转速有差异,恰当的感度数值也就略有不同,可以将第5通3段开关设成50%~60%三个间隔感度来试飞,最顺手最舒服为宜。
三个感度选项还有一个好处是,飞行过程中电池消耗后,对飞行稳定性也略有影响,此时根据需要调整感度,或是飞机降落时需要更高稳定性来实现定点降落,也可以适时调整。

网友C:
LZ时隔2年半回复我了,好感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时隔2年半回复我了,好感动

翻出老帖子,就回复了。传说中的缘分吧。

楼主:
补充个【舵量设置】
官方推荐舵量,副翼30%,俯仰40%。
假如按照这个舵量设置,发现飞行中会面临"舵量失效问题",这名字是我自己取的,就是在绕圈飞行中,一直向前打杆(或者一直向右打副翼)绕圈飞行,飞行一段时间后,放开摇杆,会发现向前打俯仰和向右打副翼失灵了!!
原因不明,猜测是飞机自稳修正过程中,由于长时间向同一方向打杆,舵量被"算法抵消了"!?
这一现象在副翼舵量低于40%,俯仰舵量低于45%时经常出现,高于上述舵量后,现象消失。建议低档舵量设在"副翼40%,俯仰50%",可以避免"舵量失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