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最快的泡沫电动飞机

楼主(2018-11-23):
要最快,国内能买到的,我知道国外有人拿FUNJET和Goblin飞过400KM/H,但是那些国内买不到,涵道桨机都可以,懂得人推荐下,不为别的,就为刺激~!

网友A:
泡沫机飞400,估计都散架了。我用Z84 3200KV电机 4s 目测速度至少150KM以上。全油飞空中解体

网友B:
Ultra Z装6s 70涵道,F1 Wing 4s,都比较快。

网友:
首先机体强度要够,蒙玻纤,刷环氧,加碳杆。再考虑电装……其实已经变了,不算泡沫机了。

网友C:
狗不理有复材的三角翼卖啊,空机2600多貌似

网友:
速度可以用电机加电池怼上去。看看F5J

网友D:
为何偏要泡沫,复材不行吗,我也在玩竞速,飞滑翔机,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狗不理有复材的三角翼卖啊,空机2600多貌似

狗不理航模是哪家?
怎样到马云家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沫机飞400,估计都散架了。我用Z84 3200KV电机 4s 目测速度至少150KM以上。全油飞空中解体

我的Z84用4S2208的电机6寸桨测出来160的速度,你那个应该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Ultra Z装6s 70涵道,F1 Wing 4s,都比较快。

我准备给ULTRA装3674配6S6寸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狗不理有复材的三角翼卖啊,空机2600多貌似

淘宝怎么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偏要泡沫,复材不行吗,我也在玩竞速,飞滑翔机,感觉还可以

复材的我知道F5D和F3S可以玩竞速,但是国内这些机型都很少现在主要是想能达到300+的速度

楼主:
涡喷已经有了,不过还是想弄电动的,涡喷挑场地比较麻烦,电动的找个空地飞机一扔就可以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复材的我知道F5D和F3S可以玩竞速,但是国内这些机型都很少现在主要是想能达到300+的速度

淘宝只有两架,但都不错,我入了那架一米七的,正在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只有两架,但都不错,我入了那架一米七的,正在装

一米七的哪款呢?我只知道RCRCM那款,但就是不知道极速能到多少

网友E:
本人飞过飞翼的90涵道毒蝎,是记录到最快的泡沫飞机:GPS记录到最高速度248Km/h,用的是PNP配置。
这飞机尺寸不算很大,但结实,机翼虽然不是很薄,但阻力较少。
楼主可考虑买架空机,上暴力电装,并对机体做一些减阻的优化,应该能满足的。

网友:
飞400时速的泡沫机不现实。全靠动力往上飞,电装会很重,飞机又不大,飞远了看不清。太大泡沫强度不够,解体那是必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人飞过飞翼的90涵道毒蝎,是记录到最快的泡沫飞机:GPS记录到最高速度248Km/h,用的是PNP配置。
这飞机 ...

用的是哪款啊?内转的还是外转的?

网友:
我那架就是PNP自带的飞翼涵道,外传的。
飚速度我觉得有时还需要一些技巧,而不纯是大功率动力。例如利用风势、俯冲等辅助加速。
单纯平飞绕圈的话,估计也就200出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