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搭7008接收,回传电压偏低什么原因。

楼主(2018-11-23):
如图,电池15v左右,但是回传电压和接收电压都偏低。电池15v左右,回传只有14v。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回传线没任何问题。

网友A:
线电阻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电阻不对

那个不是电阻,那是电阻式保险丝,外观像电阻罢了。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不过可以一个个试试接收机、遥控器,看是谁的问题!

网友:
接收机回传插头松了

网友:
估计线松了

网友B:
飞行当中属于带负载,电压当然低了,静态空载电压高一些是正常的。
你飞行用BB响设置3.8警报,飞行中警报响了马上下来一量电压肯定高于3.8,落地基本就不响了。准确的测量是在地面运转当中测量实际电压和回传电压差是多少,差别应该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当中属于带负载,电压当然低了,静态空载电压高一些是正常的。
你飞行用BB响设置3.8警报,飞行中警报 ...

我当然是地面测试啊....

网友(2018-12-27):
引用 楼主:
我当然是地面测试啊....

我的意思就是地面测试应该带负载测试电压才准确,也就是中油门状态看看回传电压和实际电压(动力电池接上电压表)对比电压差就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
老哥解决了吗

网友:
万用表有确定过电压是准的不,还有那电压检测线插头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最好是插上电调和你的接收检测线同时监控电池电压和控显示的是接近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