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有ET125 第二代机子

楼主(2018-11-23):
我想看看默认的电压报警的数值,谢谢。。。。。。。。。。。。。。。

网友:
应该是3.6

网友:
地面站里可以设置

网友A:
很负责的告诉你:默认报警电压是3.5V,默认单芯最低电压是3.3,默认单芯最高电压是4.3.(这个应该不对,我用的不是高压电池,我自己改成4.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负责的告诉你:默认报警电压是3.5V,默认单芯最低电压是3.3,默认单芯最高电压是4.3.(这个应该不对,我 ...

谢谢,前几天修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