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blheli电调

楼主(2018-11-23):
快速响应

网友A:
顶楼主,顺便接此贴求一种可以12S供电、50A、带7.2V5A内置BEC,且外观尺寸:厚20毫米以内、宽22毫米以内、长度要求较宽松的电调设计。有方案的大大请联系QQ:1012918463。有酬谢。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bl电调是焊点短接了吧?

网友:
求图纸元件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顺便接此贴求一种可以12S供电、50A、带7.2V5A内置BEC,且外观尺寸:厚20毫米以内、宽22毫 ...

7.2V 5A ,这个比较麻烦,其他的要求大电流加风扇散热应该可以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2V 5A ,这个比较麻烦,其他的要求大电流加风扇散热应该可以做到的

谢谢回复,那7.2V5A不管他做成不带BEC的,其他要求能满足吗?电流、电压、外观尺寸这些,恳请赐教,我企鹅号:1012918463,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