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刺激一下肥鲨眼镜换接收机。。。。。

楼主(2018-11-23):
我不多说,只发照片和视频!一个是True-D,一个是RF,同样场地同一架小鸡,天线一样,一黑羊平板,一肥鲨蘑菇。同时录像结果!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j.8428770.3416059.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
果然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A:
RF为什么画面大部分时间是黑白的? 实际看到也是这样吗?颜色那么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为什么画面大部分时间是黑白的? 实际看到也是这样吗?颜色那么浅?

信号变弱时会变黑白,至少不会闪的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变弱时会变黑白,至少不会闪的厉害。

能否强制要求彩色

网友B:
上面那个信号条不在屏幕上显示而在OLED上显示就行了,我是不喜欢占用画面,因为飞起来时只关注画面效果,谁还看画面信号强度条,也不是RSSI信号在远航时经常得看一下,你说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信号条不在屏幕上显示而在OLED上显示就行了,我是不喜欢占用画面,因为飞起来时只关注画面效果 ...

可以设置的,这个我昨晚升级后,有两种信号条选择,升级后有短的信号条加频率显示,我选择关闭了,我升级了测试版1.2.2,等下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置的,这个我昨晚升级后,有两种信号条选择,升级后有短的信号条加频率显示,我选择关闭了,我升级 ...

恩,那不错,可按大家意见升级改进的设备才具有实用性,所以我爱开源。

网友C:
我就看了大哥的视频买的,估计又要断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看了大哥的视频买的,估计又要断货了

已又没货了,刚帮朋友拿到最后一个

网友:
等稳定了再说

网友:
RF是那家的

网友D(2019-01-03):
引用 楼主:
已又没货了,刚帮朋友拿到最后一个

给一个购买连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一个购买连接,感谢

广州开心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州开心模型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