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更换接收机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8-11-23):
除了重新对频和设置失控保护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接陀螺仪用的sbus方案

网友:
我觉的应该把所有的重新设一遍

网友:
这也要看你用的什么陀螺仪了,总之无副翼换控比有副翼换控容易,因为有副翼调机主要是在控上调,无副翼调机主要是在陀螺仪上调

网友A:
我曾经搞过,更换同型号接收机,只是重新对频和设失控保护,飞起来没问题,陀螺仪K8,百元档次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搞过,更换同型号接收机,只是重新对频和设失控保护,飞起来没问题,陀螺仪K8,百元档次的控。

我是frsky换futaba。

网友:
正在折腾中

楼主:
换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