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 宁河 航模邀请赛 (六)✈ ✈ 观察 水火箭打靶 竞赛

楼主(2018-11-23):
走近 宁河 航模邀请赛 (六)✈ ✈ 观察   水火箭打靶 竞赛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m=a2hzp.8253869.0.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0.0&_time=3.618

楼主:
走近 宁河 航模邀请赛 (六)✈ ✈ 观察 水火箭打靶 竞赛

水 火 箭 打 靶 赛
    1、比赛场地(见图):以靶心为圆心,半径15米的圆为有效区域。起飞线距靶心50米。发射架整体位于起飞线后。
    2、水火箭要求:箭体必须为市售的塑料饮料瓶,必须有3个以上的尾翼,配重必须在箭体内部,箭体必须清晰写有参赛选手名字。
    3、发射台要求:必须使用带有发射控制装置的发射台。
    4、比赛时间:每轮比赛时间为3分钟,比赛按编组进行,3分钟内由裁判员统一倒计时发令。
    5、比赛方法:水火箭发射后以静止点为落点,正常降落到得分区域为有效飞行,测量水火箭头锥最前端与靶心的直线距离作为该轮的比赛成绩,精确到0.01米。
    6、成绩评定:
(1)每轮比赛以飞行距离为该轮成绩,距离短者名次列前;
(2)比赛两轮,两轮成绩之和为比赛成绩排定名次。如名次相同,则以最好一轮成绩排定名次;如再相同,则并列;
    7、判罚:
(1)水火箭解体或为降落到得分区内,均为发射失败,成绩均记30米。
(2)发射口令下达10秒钟内未完成发射,该轮成绩记为50米。
(3)水火箭飞入裁判或者观众区域取消比赛资格。

楼主:
走近 宁河 航模邀请赛 (六)✈ ✈ 观察 水火箭打靶 竞赛

网友:
我都想起了我的高中

网友:
要想准确,要通过调整气压、水量、发射角度、发射方向进行设定,还要考虑发射台的因素,风的影响。对孩子们考验还是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