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左滚左转弯遇到困难,请模友们都来说说自己的练习方法

楼主(2018-11-23):
左滚右转弯慢慢熟悉中,这两天尝试着做左滚左转弯,觉得很容易炸鸡,姿态不容易控制,请各位模友指点一二。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2.soresults.dposter

网友A:
我是练习左滚左转、右滚右转,现在反过来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练习左滚左转、右滚右转,现在反过来就不会了

我右滚还没练过

网友B:
这是把固定翼当直升机玩?是吊机吗,新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把固定翼当直升机玩?是吊机吗,新手不懂

是练习的不成熟的左滚,不是吊机,让模友见笑了

网友:
我左右滚倒是可以切,但也是右滚右转和左滚左转不流畅,要故意加大舵量才能转过来,同求大神们的练习方法。

网友:
总是那么熟悉清脆的结尾

网友:
楼主和我滚转差不多!半年多了也没弄明白!每天也就十分钟左右!

网友:
转弯容易 ,滚圆周难

网友C:
继续练,特别左滚左转的位滚,还是任督二脉没打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练,特别左滚左转的位滚,还是任督二脉没打通

嗯嗯,明白了,加强练习。

网友D:
外滚时在倒飞推杆,内滚时正飞拉杆实现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滚时在倒飞推杆,内滚时正飞拉杆实现转弯

外滚,内滚,指的什么?能否用另一种方式表达,感谢模友。

网友E:
楼主是日本手?我也遇到了你一样的问题,右滚右转不行

网友F:
外滚时在倒飞推杆,内滚时正飞拉杆实现转弯

这个魔友说对了,转弯时候就看这两个点就行,其他一带而过。
多练习就好,当时我也米,模拟器飞了好久真机vai飞出来
无他,唯手熟尔!

网友G:
外滚时在倒飞推杆,是副翼右滚,右转弯吧?
内滚时正飞拉杆,是副翼左滚,左转弯吧?

网友F:
其实没必要搞那么复杂,就是像摩托车大倾角贴弯一样,有个推力向那边,飞机就向那边转弯。高中学过的的向心力计算,回忆一下就明白了。

当然这些都是一瞬间看好位置,或者手熟练了,自然就会按照节奏跟上飞机的,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日本手?我也遇到了你一样的问题,右滚右转不行

我是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滚时在倒飞推杆,内滚时正飞拉杆实现转弯

这个魔友说对了,转弯时候就看这两个点就行,其他一带而过。 ...

感谢模友!我想,所谓外滚就是从机尾看向机头左滚顺时针转弯,所谓内滚就是左滚逆时针转弯吧。当然还有右滚。如果不对的话模友一定要及时指正,非常感谢!
如果对的话我就可以大胆练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滚时在倒飞推杆,是副翼右滚,右转弯吧?
内滚时正飞拉杆,是副翼左滚,左转弯吧?

右滾右转弯也是内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没必要搞那么复杂,就是像摩托车大倾角贴弯一样,有个推力向那边,飞机就向那边转弯。高中学过的的向心 ...

明白了,谢谢模友!!!

网友:
可以 看一下我这个帖子

大概练了两个月模拟器,飞了好久才能左右副翼双向水平8字

网友H:
如果能蛇滚直线了:
那么打舵时机比直线滚转的时机快一点就是左滚右转弯、右滚左转弯(这个容易练,一般人都是先会这个,因为怕炸鸡,补舵、轰油门有点抢就自然会这样);
      打舵时机比直线滚转的时机慢一点就是左滚左转弯,右滚右转弯;
之所以左滚左转弯,右滚右转弯比较难练因为打舵慢一点这“一点”不好练,不够慢就感觉转不过来,还是直线滚转,太慢了就一下转过来变螺旋掉高度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能蛇滚直线了:
那么打舵时机比直线滚转的时机快一点就是左滚右转弯、右滚左转弯(这个容易练,一般人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能蛇滚直线了:
那么打舵时机比直线滚转的时机快一点就是左滚右转弯、右滚左转弯(这个容易练,一般人 ...

懂了!

网友I:
练得少,多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练得少,多了就好了

讲的对

网友:
左左,右右就是拉杆,左右,右左推杆

网友J:
高手都是练出来的,我也坚持练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手都是练出来的,我也坚持练

一起努力!

网友K:
多练直线滚就容易学会了,直线滚也是不断修正的过程,打舵就如像上面高手说的,以左滚为例,提前打舵则是左滚右转弯,延后打舵是左滚左转弯,对于新手来说,何为提前和延后,具体说,蛇滚转弯可以说与侧重于打升降舵,还是以左滚为例,从机尾向机头看,提前打舵即飞机滚起未到侧飞时就打舵,此时是左滚右转弯,延后打舵即是当飞机滚转到倒飞时压升降舵,此时是左滚左转弯,但容易掉高度,转过来后要打舵修正,补偿高度。右滚一样道理。以上是初学蛇滚转弯手法(不论美国手或日本手都通用),其实要滚得顺畅,蛇滚的打舵和副翼、升降、油门、方向舵都有关系,其实蛇滚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很难说得清楚,只有长期练习才能找到感觉。祝楼主早日练成。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多练直线滚就容易学会了,直线滚也是不断修正的过程,打舵就如像上面高手说的,以左滚为例,提前打舵则是左 ...

真心感谢好模友,讲的这么仔细。不单是我,其他有需要的模友也可以看得懂。
正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模友,才能使像我这样的模友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享受3D飞行的乐趣,丰富自身的生活。

网友(2018-12-24):
引用 楼主:
真心感谢好模友,讲的这么仔细。不单是我,其他有需要的模友也可以看得懂。
正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模友, ...

不客气了,有空多交流,共同进步,祝早日练成,天天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感谢好模友,讲的这么仔细。不单是我,其他有需要的模友也可以看得懂。
正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模友, ...

蛇滚转弯从基础的滚直线练起是最好的,即练四个视角的滚直线,对头滚直线、对尾滚直线、从左向右滚直线、从右向左滚直线,反这四个视角的蛇滚直线练好,转弯自然就会了,能滚出水平8字滚,蛇滚就练成了。这个过程会很枯燥,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毅力,贵在坚持,祝你早日练成。

网友:
非常厉害了,距离大神一步之遥

网友:
一起努力!!!!

网友(2020-01-25):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