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对上频了,为什么BF里没有反应?

楼主(2018-11-23):
我用X9D,设置都应该对的,通道映射也对的,为什么我动遥控器的时候,电脑上接收机这一项没反应

问题已经解决,是接收机信号线没有接对

网友A:
如果设置保证正确的话,那就检查线路及接口及接收机工作状态吧,反正得全面排查才行,也不清楚你用的什么飞控和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设置保证正确的话,那就检查线路及接口及接收机工作状态吧,反正得全面排查才行,也不清楚你用的什么飞 ...

以前用华科尔接收,现在换了X9D就设置不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用华科尔接收,现在换了X9D就设置不好了

原理是一样的,但华科尔你用的是PPM协议吧,而X9D用的是SBUS,所以接线还是有区别的,有的飞控上面还有PPM和SBUS选择焊排,要是不对应上也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一样的,但华科尔你用的是PPM协议吧,而X9D用的是SBUS,所以接线还是有区别的,有的飞控 ...

华科尔也有sbus 的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科尔也有sbus 的接收机

也可能两者信号还是有些差别,最好查一下你的飞控图纸和技术文档,实在不行不妨换一个端口试试。

网友:
你的X9D是否4096分辨率的,如是BF不一定的解释的出来,2048的可以。

网友:
如果是xm接收机,飞机连bf要接电池才可以。其他接收机就不清楚了。

网友:
设置开关通道了吗,遥控器的也设置完,拔线插电池,插线,打开遥控器开关,OK了,不用关那些什么锁提示数字。对了,把解锁角度调45度

网友:
是什么接收机,是不是接收机协议选错了

网友B:
八成是接收机的线焊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成是接收机的线焊错了

不会,以前是sbus接收机,现在也是,

楼主:
不会,以前是sbus接收机,现在也是,

网友:
我也到这里就是飞不起来

网友:
端口那里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C:
距离不要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不要太近了

距离近不可能一直失控啊

网友:
我的也是 后来换飞控了。

网友:
F3飞控的话,需要接动力电池,飞控才给接收机供电。睿思凯的遥控,调参时候,最好遥控与接收机的距离保持在半米以上,太近容易出现信号堵塞导致显示失控。

网友(2019-03-24):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拜托

网友D(2020-05-20):
老哥你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问题了

网友E:
是不是接收机协议选错了

网友F:
接收机协议一样么?很有可能是协议设置错了,或者接收机没对码通电

网友G(2020-09-06):
我也遇到了,飞穿越机,控X9 Lite S , Opentx 系统
如果飞机在创建模型的时候选的四轴,接BF接收机没有任何反应,如果选择普通的飞机,BF接收机正常

网友G: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可以改一下模型试试

网友H:
玄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