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00级以上的电直定速的问题。

楼主(2018-11-23):
求教各位大神, 为什么很多 国外飞电直的高手视频, 他们飞打飞机都带定速。1800转  1400转之类的问题:700级以上的电直必须带定速才能飞吗?
还是说不用定速也可以飞, 不用定速 和有定速 飞电直有什么区别吗?
以前油机是必须带定速,不然的话油门会不稳定,
看很多700飞机以上的套装里没有定速,是不是要加一个比较好?
求大神指教。

网友:
第一个问题。带上定速,观看者才会知道飞机的螺距响应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没有人规定多大飞机就必须定速

网友:
第三个问题,区别是定速后飞机手感更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没有人规定多大飞机就必须定速

大神,也就是说, 700级以上的飞机 不带定速也可以飞的对吧?

网友:
最后一个问题,电直基本都是电调或者陀螺仪定速,无需额外定速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也就是说, 700级以上的飞机 不带定速也可以飞的对吧?

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也就是说, 700级以上的飞机 不带定速也可以飞的对吧?

另外,我也是小白,不是大神

网友:
定速就相当于汽车的定速巡航,没规定大车或者是小车不能安装

定速是电调的一个功能(相当于你汽车有没有定速巡航这个功能)不需要额外的电子设备

网友B:
虽然我也是一个菜鸟,我对定速的理解是,不管你做什么动作,拉多大的螺距,定速会尽力保持在你设定的转速参数,倒飞得话肯定是要定速的,不然倒飞就没动力了

网友:
新手不用定速飞 把电调改成缓启动就可以了  尽量用大螺距低转速飞行这样虽然尾巴锁的不是太好  但是低转速安全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也是一个菜鸟,我对定速的理解是,不管你做什么动作,拉多大的螺距,定速会尽力保持在你设定的转速参 ...

倒飞跟定速没关系

网友:
打飞机……
   楼主暴露了

网友:
楼主想直接上700的意思  不用过渡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也是一个菜鸟,我对定速的理解是,不管你做什么动作,拉多大的螺距,定速会尽力保持在你设定的转速参 ...

也可以设v形螺距曲线飞

网友:
国产就好赢还可以,直升机必须定速,依靠桨螺距来控制升力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