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个人装备与经验分享(2018)

楼主(2018-11-24):
@

今天分享一下我的个人装备和一些入模十年来的经验

++-------------------------------++

今天,又买了一个电池箱(下图绿色)

原因很简单,就是外场电包(下图黑色)已经装不下所有航模电池了。

锂电池提供飞机动力,却也蕴含着能量,今年一次充电着火事故险些把我的车给点了,那块3s2200电池迸发出火球的画面让我现在依然记忆犹新

所以今天分享的第一条经验就是   【 永远不要在车里充电!】

有时,停车场距离飞场有些距离,搬运所有飞机和设备往往需要几次,当然你可以像我一样做个小车(详见老帖)

而更合理的箱子却是基础,本人不建议遥控器扔在车里,它也需要一个窝

下面是我的遥控器箱,其实是个工具箱,看看都能放些什么进去

不仅能放一台14SG ,还能再放一个盒子,盒里有一个鹰眼屏幕,两块很厚的小毛巾放下面保护屏幕,再下面是外场工具。盒子和箱子的空隙中还塞了几个小盒子,放一些外场可能用到的小零件,还包括一个备用电显。盖上箱子之前,屏幕和遥控器上面会用保护布盖好,确保箱子遭到小的磕碰不会伤到里面

屏幕和遥控器都是脆弱的设备,装进一个箱子里很合适,而里面并未装满,我还会放一些穿越机的螺旋桨,11寸的螺旋桨也能很好的放进去

( 可以注意一下遥控背带,是我用两个普通背带缝的双肩背带,用了几年了,不嘞脖子,比普通背带舒服 )

刚才说到了电显,那就单独说说它

下面是我常用的三个电显,一个放在家里,两个是外场用的(写着精度低的这个是备用的),之前用过简易电显,但用过这款就不再用之前的了,虽然精度都不太高(总电压准,单个电压有误差),但胜于屏幕大可以瞬间显示所有电量参数,很有效率

为啥要买这么多且比较贵的电显呢,因为检测电池电压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很多人可能都犯过没电的电池放在飞机上飞的情况吧,下面我来说说我的经验

下图是我的两个电池箱,有充电器的那个是外场用的 (可以看到我的电池都是有包装的)

在外场,充电是最常见的事情,也是容易出错的环节

我经验是到飞场之后,电池箱和遥控器箱都从车里搬出来,放在一起,之后:把要用的电池取出并测电,满电的放在遥控器箱子上,没电的放在电包箱的盖子上 ,在飞行过程中,一直遵守这个守则,就是为了让自己随时能清楚知晓电池的情况,好对充电做出计划,要知道不同飞机可能用到几种型号的电池,混着飞很难记清楚,这种习惯让我很受益。

还要提醒大家,电池在插上飞机之前,一定要检查电量!

你可能不太在意一架冲浪者中途没电,但要是一架90的涵道机呢?
培养好的习惯是多么重要!

【 有电没电的电池分开放置,使用电池之前务必测电 】

随着入模的深入,尝试不同的方向,装备也就多了起来,周六开开心心去参加活动,到场之后却发现忘带了东西,导致不爽,后来我写了这个(下图),贴在墙上,以后再也没出现过遗漏的情况,而且还陆续填上了新的内容,分享一下

说明一下,那个“看脚上的鞋!”是因为有一天天冷,万事具备去参加活动,却穿了一双很薄的鞋,导致这一天脚都不太开心。

( 最上面的1-9项比较通用,每次准备东西的时候边念边确认,有点像飞行员的检查单,这样再也不会出错了 )

修飞机和飞飞机同等重要,有些模友会买金属或者泡沫的停机架,本人也自制了一个金属的。

今天分享一个简单实用的桌面修机平台(上图),只需要一个小板凳,然后搞一块日杂能买到的透明橡胶桌垫,就这么简单,一般的飞机都可以修,一共投资不到20块钱,记得用完之后要把橡胶桌垫卷起来插到凳腿间的空档里,桌垫这个自然的曲线可以更好的卡在凳子腿上。

当然,平时板凳还可以当板凳用

刚开始用减震起落架的模友一般都会对于钢丝起落架的区别赞美有加,但要知道不同的飞机需要的减震力度是不一样的!

商品起落架一般力度较硬,太硬的话缓存效果不好,我为此买了很多不同型号的弹簧,只为了找到一个最合适飞机的力度

效果是明显的,就像上面这架70涵道的F15,看看后起落架在停放状态下被压缩的行程就知道降落时那种感觉会多舒服了

【 减震起落架建议改弹簧,让停放状态就有1/4的行程压缩为最佳 】

上面是一架机腹朝上放置的冲浪者,注意一下机翼,我在做了一个T形的防擦处理,用的热熔胶,效果很明显

热熔胶也可以用在机身的前后触地位置,区别于塑料防擦片,触地位置涂一层5mm厚度的热熔胶不仅在路面降落时没有刺耳的噪音,热熔胶具备的防滑性也可以很快减速,缩短降落距离。不要担心磨损问题,100个正常起落胶也不会磨损多少。

当然,不做任何防护让机身直接触地是不推荐的

【 手抛机触地部分打一点热熔胶,减速又静音】

同样是攒机的经验,副翼和方向舵在炸机之后很容易损坏,因为本身就比较脆弱

分享一下泡沫类飞机的舵面修复经验

首先把舵面的拉杆摘掉,让舵面处于自由状态,一般的泡沫飞机舵面都是用很薄的一层泡沫作为连接(无论是EPO还是魔术板),这时观察一下受损部位,确定受损的断面是否干净,准备热熔胶枪和一根一次性筷子。

胶枪热好之后,在断面飞机一侧快速在断面上打少量的胶,之后把舵面对准并粘在一起。

这时拿出筷子,在连接处打胶的位置横着刮一遍,让断面之外的胶变薄

稍等15秒,让胶处于快凝固的时候,把舵面往上掰到40度的位置保持住,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断面的胶尽量变薄。

保持20秒再放手,测试一下躲面上中下三个位置是否流畅(必须非常顺滑才可以),如果还是感觉到有些涩,可能是你胶打的还是有点多。你需要用手术刀进行分段的切口,相当于安了很多个折页,需注意安舵角的位置附近不要切太多口,那里是主要吃力的地方。

维修舵面的要点就是 【 断面少量涂胶,之后马上刮平余胶15秒后40度保持 】

强烈建议大家搞一个便宜的吹风机(吹冷风就可以),用热熔胶修飞机的时候可以让等待胶棒凝固的时间从2分钟降为10秒

关联性的修复时更是效率提升明显(比如炸机修复)

本人用的是一个经过改装的橡皮艇打气泵(改为使用航模电池供电,上图)

航模玩久了,零件就会特别多(上图、下图),这只是一部分而已。

虽然并不是专用的储物盒,但零件要分类收纳,标签要注明内容,方便查找

今天就分享这些

[ END ]

网友A:
设备多多

网友B:
认真,专业

网友C:
感谢楼主为新手指导!!!此贴应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为新手指导!!!此贴应加精!!!

已经被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多多

过日子一样,越玩东西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用心

希望对模友们有帮助

网友F:
经验丰富。

网友G:
家里一定井井有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家里一定井井有条

东西太多,不规矩就啥也找不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验丰富。

老司机

网友:
“看脚上的鞋!”    哈啊哈    经验啊  老到

网友:
电池带着包装,是什么为什么呢

网友H(2019-01-03):
装备样数不压于钓鱼

网友:
看着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呀,支持楼主。。。

网友:
好习惯好习惯,楼主强迫症晚期,没救了。

楼主(2019-02-03):
引用 网友H:
装备样数不压于钓鱼

应该比钓鱼多

网友I:
lz真心赞啊,经验很有用,吸取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真心赞啊,经验很有用,吸取啦

欢迎关注,共同学习

网友:
楼主的确是个细心的人,你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会很幸福,工具箱好评咱俩的箱子是同款,我飞板机多,个人也不是什么在意的人,但是看了你的帖子后受益匪浅。

网友:
咱俩的塑料箱子是一个牌子的 我只是比你的小一个号,我是经常需要飞带学员的,所以出门前检查也是很仔细,我箱子里分别放了十字花螺丝刀2个,若干胶棒,若干螺旋桨,拉杆(拆桨用)一根,备用子弹头三个,舵机3-5个基本小炸蹲下就可以修,四块电池,冬天就用矿泉水瓶灌热水烫电池,电池在家的时候 我是存放在一个瓷罐里,基本全放里面,瓷罐是防火防水绝缘的,而且价格便宜

网友J:
难道咱们在一个城市?我新手玩直机,啥时候有活动通知一声啊,学习学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难道咱们在一个城市?我新手玩直机,啥时候有活动通知一声啊,学习学习!哈哈。

你是唐山的?我在乐亭。唐山玩直机的不少,你好好练练模拟器,注意安全,练好了一起玩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是唐山的?我在乐亭。唐山玩直机的不少,你好好练练模拟器,注意安全,练好了一起玩

我是丰润的,以前玩过半年,现在整了一架150x,已经被我整的对不上频了,秒对频秒断频,正在郁闷中,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丰润的,以前玩过半年,现在整了一架150x,已经被我整的对不上频了,秒对频秒断频,正在郁闷中,哈哈 ...

丰润那片有玩的吧,可以找找组织。我们乐亭现在就两个玩的,我近几年一般都去唐山南湖找市区的模友玩去

楼主:
只要热爱蓝天,你会爱上航模

网友K(2019-03-06):
还有,五边在模拟器具体怎么练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有,五边在模拟器具体怎么练习呢?

遥控插上模拟线连接电脑,再打开模拟器,找个有正常跑道的地图,找个上单翼的练习机,设置好遥控器通道就开飞了。模拟器软件哪里不会设置直接问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有,五边在模拟器具体怎么练习呢?

你看看我的帖子,有两个帖子都是关于五边飞行的(其中一个为视频解说),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我的帖子,有两个帖子都是关于五边飞行的(其中一个为视频解说),希望对你有帮助

感谢

网友K:
引用 楼主:
遥控插上模拟线连接电脑,再打开模拟器,找个有正常跑道的地图,找个上单翼的练习机,设置好遥控器通道就 ...

模拟器已经飞了几天,基本东西熟悉,目前找正确的联系方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模拟器已经飞了几天,基本东西熟悉,目前找正确的联系方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好练习模拟器,早日自由翱翔蓝天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贴,受益,谢谢楼主

网友M:
请您讲讲电池、电调、电机、螺旋桨之间的关系与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您讲讲电池、电调、电机、螺旋桨之间的关系与配置

首先回答你这个问题中简单的部分 - 电机与螺旋桨:电机和螺旋桨是匹配关系,电机的尺寸、转速、扭力决定了使用什么样的螺旋桨,同样外观的电机,一般kv标称(可以理解为转速)越大的电机用的螺旋桨越小,航模中,高kv电机一般都是因为螺旋桨尺寸限制的无奈之举(比如涵道机,也用于一些竞速桨机),高kv+小桨代表高速度高能耗,而较低kv+大桨则会巡航更久更省电(比如在fpv机型中使用)

在电池、电调、电机的选配中,新手可以参考实际机型的推荐动力组合,我总结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电池>电调>电机,这里的符号不是“大于”的意思,而是“伤害”。为啥呢?如果选用超过电调最大支持电压的电池,电调就冒烟了;同样的,如果用大电流的电调,电机也会冒烟。所以,这三个设备的组合,要顾全左右,才能安全运行

相反的,电机(向下兼容)电调(向下兼容)电池,这就是说,你的电机即使最大支持80安电调,但你依然可以用60安或者更小电调;虽然你的电调可以用6s电池,但你用4s电池也同样正常工作,不同的只是功率不同,不会损坏。但还是建议用最大程度匹配的电机、电调、电池,这样综合效率最高

其它补充:
1.无论用什么电池、电调、电机、螺旋桨,最终还是要看实际推力,好一些的电机都有测试表,通过表格,你就可以知道怎样搭配螺旋桨、电调和电池了。

2.一般除了涵道和fpv用kv值极高和极低两种极端kv值电机外,绝大多数机型还是会选择kv值适中的电机,这样可以更好的平衡性能和能耗。
(比如:同样外观的电机,kv4800用于涵道机,kv900用于fpv机型,kv1400则用于其它多数桨机)

3.同样的电调,也会用不同容量的电池,比如同样的4s电池,用于涵道一般用4s2200毫安的,而用于210穿越机,大家更愿意选择4s1300毫安,这是综合考虑飞行时间、灵活性之后的结果

4.关于螺旋桨,碳纤维桨效率最高,其次是木桨,之后是尼龙和塑料材质桨,价格也是递减的。螺旋桨是空气动力学的成果,破损的螺旋桨不仅效率降低、震动增大,高转速时还会有爆桨的危险,慎用。

5.以上全部用手机手写,其它的以后想起或者遇上了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您讲讲电池、电调、电机、螺旋桨之间的关系与配置

先从简单的说,电机与螺旋桨的关系:

电机根据尺寸、kv值(可以理解为电机的工作转速)、功率的不同,对螺旋桨是有型号要求的,螺旋桨的区别主要为材质、形状(包括桨叶数量)、螺距、长度。相同款式的电机,往往分为不同kv值的型号。一般来说,kv值大的电机用的螺旋桨会小一些,因为桨小只能通过提升转速达到要求的推力(比如涵道机因为受限于外形尺寸只能安装小螺旋桨)。

补充说明:kv值大的电机不要用大桨,会过热甚至烧毁,kv值小的电机也不要用太小的桨,因为转速低的缘故,很难达到理想推力。高kv电机一般用于涵道机或者竞类桨机;低kv电机因为省电而常用于fpv机型(虽然高速性能略差);基于中间kv值的电机可以较好的平衡动力和续航时间,所以更常用些

举例:同样的2212电机(22代表转子直径,12代表转子长度),kv800可能用于fpv机型,kv1100用于普通桨机,kv4800则用于涵道机

[ 3-1 未完 ]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您讲讲电池、电调、电机、螺旋桨之间的关系与配置

通过上面的回答,已经说明了电机和螺旋桨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了,现在我们把螺旋桨忽略掉,往下说说电池、电调和电机之间的关系。

很多新手或许会不太懂如何搭配这三样,我建议新手在购买飞机的时候问问卖家推荐的动力搭配(包括电池的选用),因为推荐的可能不是性能最好,但一定是最可靠可行的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表示为:
电池>电调>电机,这里的 > 既是“大于”的意思,也是“伤害”的意思(像一个箭头),为啥?

当电池大于电调最大支持的电压时,电调会烧坏;当电调大于电机支持的电流时,电机也会烧坏,知道了这一点,你就知道搭配的禁忌了

如果反过来呢(比如电调支持4s电池,而电池却用3s的;电机支持80安电调,电调却用60安的),答案是:安全的。不过这样的意义不大,效能也发挥不出来,反倒是增加了多余的重量

同样的电池(比如4s电池),可分为几种容量,几种放电c数。如果用于涵道机,可能要用4s2200毫安电池,而用在电调功率相同的穿越机上,则4s1300电池更适合,这是出于续航时间、机动性,甚至还有重心方面考虑的结果,所以电池的选择,也要权衡自己的机型

补充一下:个人建议相同电池最多买两块,买花牌或者更好品牌,然后电包和充电器要买好的,外场也不是一直不停的飞,两块电池在外场用好充电器也就8-10分钟就充好了,而动力电池寿命也就是2~3年,所以不要投资买太多动力电池。

我们一般出去飞一天,各种电池要在外场充20~30次,你总不能买那么多动力电池吧,要把一部分钱花到充电器和电包上

[ 未完 3-2 ]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您讲讲电池、电调、电机、螺旋桨之间的关系与配置

最后补充一些关于电池、电调、电机方面的经验:

1. 电池不要买太多,同样的电池两块即可,买好的,其它经费买一个好充电器(个人推荐艾斯特t6或者t8)和电包(新人可以买一块二手6s15000毫安退役植保电池当电包)

2. 一般固定翼电机个人推荐银燕、朗宇,固定翼电调推荐好盈。电机电调别糊弄,出了问题得不偿失。不建议现在用新西达的产品

3. 电池如果最大放电电流在80安以下只推荐xt60接头,10安以下推荐xt30接头,80安-150安推荐as150防打火接头,没有其它推荐

4. 给所有电池的平衡头配一个保护套(2s-8s电池用的都有卖),充电插拔时防止平衡线受损

5. 飞行结束电池要放电到单片3.80-3.85v,长期不用的电池每2个月要充放电几次再继续保存

6. 电调在夏季使用中要注意过热,建议在炎热环境飞行,全油不要超过10秒。散热要做好,最好前面有进风口可以直吹电调。电池冬季使用要注意保温,太冷会导致续航时间降低1/4甚至更多

7. 电调工作中温度可能会比较高,在固定到飞机上时,建议黏贴之后再用绑条固定到机身上或者不会受热开胶的部位

8. 电机和电调的香蕉接头接好后用胶布简单的单独缠两圈,主要是防止香蕉头上的热缩管受热收缩造成短路

9. 电机的散热更加重要,最好可以让空气直接吹到漆包线,像冲浪者这种电机藏在里面的机型,我直接用两根细塑料吸管斜着从侧面插进去,对着电机屁股进风,那散热效果可想而知

10. 电池、电调、电机的配合不仅涉及他们的自身情况,对飞机重心的调整也起到重要作用,合理布局,少用线材,提高效率非常重要

[ 结束 3-3 ]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回答你这个问题中简单的部分 - 电机与螺旋桨:电机和螺旋桨是匹配关系,电机的尺寸、转速、扭力决定 ...

这一条写完发上去没显示,当时以为白写了,所以下面又分为三个部分重新写了一遍,可以两个都看看,略有不同

网友:
您回复的真快,谢谢。通过阅读学习长了不少的见识。
你说电池十几分钟充满,那电池充电时用几C的电流比较安全并对电池寿命没影响呢?
充电电流与电池容量大小的关系?
乐迪CB86PLUS充电器可以直接接汽车充电吗?是接点烟器,还是直接接蓄电池?
350MA\1300MA\2200MA的电池充电时电流分别需要多大?最大多大?

网友N:
起落架弹簧的调整以及热熔胶防擦的窍门学到了,十分感谢!

楼主(2019-04-06):
引用 网友N:
起落架弹簧的调整以及热熔胶防擦的窍门学到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向楼主学习

感谢支持

楼主(2019-05-10):
引用 网友P:
顶,学习了

感谢支持

网友:
经验老道我就一直想弄个工具间,把工具都整理起来,要不用的时候现找真的没有效率

楼主(2019-06-18):
纪念曾经在一起爽飞米格15的日子

网友Q(2020-02-02):
永远不要在车上充电什么意思??我想在户外使用汽车的电瓶充电可行吗??

网友R:
好经验!感谢楼主!

网友S(2020-05-16):
感谢楼主的宝贵经验分享!通过阅读受益匪浅!有次锂电池坠落后就收入防爆电池袋,回家后发现电池热呼呼,事后了解过锂电池爆炸的威力,细思极恐,万幸有惊无险!

网友S:
感谢楼主的宝贵经验分享!通过阅读受益匪浅!有次锂电池坠落后收入防爆电池包,回家发现锂电池涨得热呼呼的,事后了解过锂电池爆炸的威力,细思极恐,万幸有惊无险。

网友T:
弹弓是干什么用的?飞机上树打下来么?

网友U(2021-08-30):
非常有用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V(2023-02-05):
啥也不说了,为各种小盒子小标签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