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CB86充电器

楼主(2018-11-23):
刚入了俩二手乐迪充电器,暂时没毛病至少没发现,论坛搜罗好多关于电池爆炸燃烧案例,乐迪不少,多年维修经验告诉我,除了充电器自身硬件软件问题以外,多数问题都是平衡头充电引起的,大多都是平衡头惹得祸,本身电池平衡头多次使用就会老化,当然插座也会老化,产生接触电阻必然电压检测不准确,会充不满或过冲导致危险,有个想法,看过史密斯热水器没,机外有个独立报警装置 ,为了保证安全,乐迪厂家完全可以在充电器内部设计一个独立切断电路,个人思路就是从电池检测端口单独检测最高限制电压驱动单独保护电路切断总电源,从而避免事故发生多好,安全第一啊

楼主:
另外,个人认为平衡头充电尽量不要大电流,一个损伤电池另外一个就会加速插头插座老化,从而电压检测不准确

网友:
充电安全问题真是太重要了

网友:
您好
感谢关注我司产品,也感谢您提的这些宝贵建议。
目前我们的充电器在正常使用下是不会有您说的这些情况出现的。
使用前检查电池是否有鼓包等现象,使用中不建议人离开太久。
我们一直都在不断致力于产品的改进与更加完善,
充电器也是如此,我们会不断的通过对软硬件等各方面细节的优化与改良来使广大
模友有更好的使用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