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的问题

楼主(2018-11-23):
MB设尾舵机的时候打方向舵为什么没反应。
K8完好

楼主:
按照视频,设置到调尾舵行程终点这里,打方向舵尾舵机无任何反应,之前K8的时候一切正常

网友A:
反向了吧

网友:
还是频率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了吧

左右打都没反应,频率333hz   720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了吧

deko6125,频率没弄错啊

网友:
重新启动再设置呢

网友B:
你说的是尾舵修正方向吧  这个要转动飞机看修正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尾舵修正方向吧  这个要转动飞机看修正方向是否正确

不是修正方向,是打左右方向的时候,尾舵机没任何反应

网友:
检查舵机是否工作正常

楼主:
已解决,炖鸡坏了

网友C:
没有调对尾舵频率就插在陀螺仪上。很容易就烧了。设置陀螺尾舵不要插先。

网友:
如果舵机没问题,那就试一下尾舵机感觉。在控设一下就得了!

网友:
你在遥控器里没给陀螺仪加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调对尾舵频率就插在陀螺仪上。很容易就烧了。设置陀螺尾舵不要插先。

如果因为频率没设置对,舵机钱就是交学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