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考虑自己的肥鲨眼镜供电不足吗?最强供电线已到来!

楼主(2018-11-24):
稳定的8V2A供电,2S~6SXT60输入,具体使用见视频

网友A:
就是一个降压模块线,自己做一个就好,这个实用性不如两节18650电池盒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降压模块线,自己做一个就好,这个实用性不如两节18650电池盒方便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觉得优势在于供电方便,很容易找到对应的电池,18650充电效率和充电方式过于麻烦,所以这是我淘汰18650的原因,至于自己做一根降压线这也不是不可取,只是有些人喜欢DIY,有些人喜欢较完美的成品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觉得优势在于供电方便,很容易找到对应的电池,18650充电效率和充电方式过于麻烦, ...

我的18650都焊平衡线,用模型充电器充,想多快就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8650都焊平衡线,用模型充电器充,想多快就多快

你喜欢就行。

网友:
18650 二节电池,不论自组或是成品都比较方便 +1

网友:
我选择18650

网友:
看了这个视频我觉得不用考虑了。果断还是18650集繁琐与花哨为一体的供电线,最终还要拖个大电池,完全不如18650放在头带上方便啊

网友:
为啥会供电不足?感觉肥鲨那个电池挺耐用的,不行就再带两节就好了,两套电够玩一整天了

网友:
果断放弃,正常一块电池够玩半天,这个产品颜值不行还拖那么长的线,反正我两块电池从来没遇到过没电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