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k和panda图传哪个好

楼主(2018-11-24):
这俩图传哪个好?哪个距离远?

网友:
有个5804V2,不行,50米不到就没信号

网友A:
我有个panda  25毫瓦  信号接近两公里无雪花  还是很棒的  发射原装,接收14db枫叶小平板

网友:
tank功率大

网友:
效果都没毛病
熊猫性价比更高
RUSH做个更好看

网友:
熊猫不行,发热量大,已经烧了一个

网友B:
只用过欧姆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panda  25瓦  信号接近两公里无雪花  还是很棒的

想问你是怎么做到的?是换了天线还是怎么弄得?我的熊猫v2不到15米就有雪花了

网友:
我用VT5804M 非常的赖斯 1000米之内开200WM功率就够用了  还有400  600的工具没使用

网友:
单说熊猫的售后就比rush强一万倍

网友D:
熊猫50米没信号的也是黑到家了。。。熊猫没毛病的。挺好用。而且性价比极高。图像稳定。另一个没用过。根据广告来看是世界第一图传,秒黑羊。价格自然也很第一。不吹不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你是怎么做到的?是换了天线还是怎么弄得?我的熊猫v2不到15米就有雪花了

发射原装,接收用的枫叶14db小平板,江边飞了2.5KM,2.3左右才完全雪花到看不见

网友:
有很多大神好像都用

网友:
熊猫对得起它的价格,tank就。。。

网友:
很多时候不是图传的问题,接收和图传的天线很重要

网友:
欧姆威我用了三块了,都是意外坏的,不是用坏的,真心对欧姆威很满意

网友:
新款的5804 V3 1000mW

网友:
为什么都不用黑羊呢?感觉双11特价黑羊价格很亲民啊。
开始用黑羊后再也没有选择图传的困扰了。

网友:
rush质量还可以,售后辣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panda  25瓦  信号接近两公里无雪花  还是很棒的

发射和接受用的是什么天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想问你是怎么做到的?是换了天线还是怎么弄得?我的熊猫v2不到15米就有雪花了

人家25w啊, 不奇怪。15米雪花, 那就基本上是图传的功率部分烧了。 一般图传,不装天线, 通电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家25w啊, 不奇怪。15米雪花, 那就基本上是图传的功率部分烧了。 一般图传,不装天线, 通电就烧了。
...

笔误笔误,是25mw,因为熊猫高于25mw的时候发射机发热严重,经常会自动断电,所以只用25mW飞过

网友F(2019-03-14):
同样机器之前是熊猫用着没毛病,手欠换了rush第一次飞在半空中就突然雪花了,返厂检查半个月了没消息,非常无语。

网友:
稳定还是TBS黑羊,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水军大战 瓜子花生小板凳看戏

网友G:
问一下我的熊猫v2总是特别闪是什么原因,没敢拉锯,学校干扰大,400mv飞一个足球场,就是闪的太厉害,电源上也加了信仰电容,。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我的熊猫v2总是特别闪是什么原因,没敢拉锯,学校干扰大,400mv飞一个足球场,就是闪的太厉害,电源 ...

这种闪和图传无关,眼镜换个好接收就能解决,以前遇到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种闪和图传无关,眼镜换个好接收就能解决,以前遇到过。

同样的眼镜,朋友的飞机就没问题,也是熊猫v2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样的眼镜,朋友的飞机就没问题,也是熊猫v2图传

如果这样,把朋友的图传和你替换测试,逐项排除。

网友:
毫无悬念,当然熊猫。

网友:
嗯嗯,谢了。我试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熊猫50米没信号的也是黑到家了。。。熊猫没毛病的。挺好用。而且性价比极高。图像稳定。另一个没用过。根据 ...

我的熊猫5804v2开800mw飞不出50米是真的,都是玩家只是说一下亲身经历不想有别的玩家步后尘而已,不存在什么黑不黑。

网友:
看你们哔哩吧啦两页了,同问为什么不用黑羊呢? 价格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panda  25毫瓦  信号接近两公里无雪花  还是很棒的  发射原装,接收14db枫叶小平板

开玩笑的吧,25mw两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用过欧姆威

欧姆威赞一个,用了三块了,非常棒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开玩笑的吧,25mw两公里?

因为25mw以上发热太严重,我怕烧坏图传,所以到现在为止一直是25mw运行,2公里雪花比较严重,但是还能看到。不开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熊猫5804v2开800mw飞不出50米是真的,都是玩家只是说一下亲身经历不想有别的玩家步后尘而已,不存在 ...

那是当然的,600mw的图传你开800估计废掉了

网友:
熊猫性价比高,tank上电不扫频,黑羊信仰BUFF。
单飞熊猫,组团tank,有钱黑羊没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