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飞手

楼主(2018-11-24):
为什么充满电一周用都不用再次打开时就只有2.9v的电了,正常吗?

网友:
充满放一个礼拜不用,属于满电存放吧,锂电池吗?锂电是不能满电或空电存放的,

网友A:
正常
软关机 硬件依然有微损耗
我觉得可以自动动手做个开关

网友B:
要在电池跟线路板之间做个物理开关就不会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在电池跟线路板之间做个物理开关就不会这样了

哦哦

网友C:
小飞手就这样

网友(2019-02-03):
引用 网友A:
正常
软关机 硬件依然有微损耗
我觉得可以自动动手做个开关

说实话,不正常,还是厂家设计的有问题。正常单片机睡眠模式下待机电流是微安级别的。(futaba,天地飞新控都是软关机,待机电流几十uA)
小飞手的待机电流4.6ma,差了整整100倍。。。

网友:
新一代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