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3航线只能飞4分钟左右,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8-11-24):
我的x3配置如下:好盈50A  V3,花牌2520 1880kv,格氏1400或者男爵1500,电调进角15,频率32。只会飞正飞航线,定速65,螺距一条线正负12度。不管是格氏还是男爵都只能飞4分钟下来3.6v。飞机机械顺畅,2米高左右熄火降落下来后大桨还有点转速。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有问题,是不是老花牌电机退磁了啊。大家的x3都能飞多久

网友A:
电池老了

网友B:
定速会比较费电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呀

网友A:
65定速不低了,如果你是12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老了

男爵稍微时间长点,起落数100以内。格氏是新的,今天刚第一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速会比较费电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呀

感觉换电池频繁了点,450和520冬天都能飞5分钟,还都是老电池。这x3是新格氏第一起落

楼主:
450是3s2200电池,520是6s4000电池

网友C:
减小电机齿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定速不低了,如果你是12t

我看换个11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小电机齿数试试

好的,我试试11的

网友D:
我记得我450L定速65是5分钟。后来有段时间只能4分钟是因为有轴承挂了,换了轴承又好了。好像是主轴的轴承吧,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我450L定速65是5分钟。后来有段时间只能4分钟是因为有轴承挂了,换了轴承又好了。好像是主轴的轴承吧 ...

我这x3确实是老了,但机械顺畅。我试试看

网友:
补充一句  没病不死人。轴承我选NMB

网友:
x3l 470mx 12t ,好像温柔航线加悬停可以6分多

网友:
我的X3,用富丽1300,冬天航线飞三分半

网友E:
x3 12t男爵1500同电机,定速75%,很带劲。也可60%慢慢翻

网友:
x3电池多准备,天冷停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x3 12t男爵1500同电机,定速75%,很带劲。也可60%慢慢翻

有点明白了,看来x3时间都

网友F:
最长悬停了11分钟。。。时间太长也不好。。4~6分钟左右可以了

楼主:
这样看来这x3飞4分钟纯属正常,好吧,就这样飞了,懒得不行,不想折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看来这x3飞4分钟纯属正常,好吧,就这样飞了,懒得不行,不想折腾

如果想悬停时间足够长,可以看我的帖子,半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悬停时间足够长,可以看我的帖子,半个小时

你这时间太久,我只是想是否能飞个6分钟左右

网友:
应该是没有用泰世的螺丝刀

网友:
电池老了不耐用,电池新的10起落内也不耐用。看看电机是不是顺滑,轴承是不是 快爆了。

网友:
虽然我的能飞5分钟下来还有3.74左右,但我也是飞4分就下来了。。。格式1400,,,要说一定有问题的话,大概是心急吧

网友:
是不是皮带拉太紧了?还有电调的油门行程校正,定速的标定做了没有?

网友:
我都是3分半 定速62, 不过我有6个电池。。。冲起来也够用。基本不带头罩。要不换头罩,比飞行时间还长。。。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悬停时间足够长,可以看我的帖子,半个小时

半小时,脚都站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半小时,脚都站麻了吧。。。

哈哈,天哥,脚不麻,手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长悬停了11分钟。。。时间太长也不好。。4~6分钟左右可以了

大螺距么?

网友:
表示2622 6S1800 定速53 航线3.40秒回来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