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接收机,加mb,k电调,莫名的扯拐,求助!

楼主(2018-11-24):
这样的,我飞机是2s给接收机供电,k160电调没设置卡,就是原设置,并行供电。然后昨天飞了也没事。回家觉得2s电池插头太老。不好用,给重新焊了个新的。问题就来了。

开始的时候,发现插上去,mb过了自检,然后舵机直接满螺距,陀螺仪补偿有效,遥控器这边打舵没反应。然后我把2s电池取了。直接k电调供电。mb不过自检。

转折出现,我今天早上觉得一个一个拆下来试的时候,把接收机才取下来。鬼使神差,把2s插油门,想试试可以对频不,结果mb自检通过,舵机各方面都可以控制了。然后,单独bec插油门也行。并行也行。

现在就懵了。毕竟是700飞机。他自己好了。我也不知道问题。感觉满螺距卡住是个隐患。求教高手了。这个飞机,昨天飞了7个起落,一共装好14个起落。空中都没问题。表现完美。但是现在给我埋了个雷。求教大家。多谢~~!

网友A:
可以用小点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小点的插头

多谢哈。因为要用xt60充电。所以用的这个。有建议怎么排查问题没啊,多谢啦

网友B:
电调自带bec的话,为什么还要电池啊,另外电调bec供电为什么自检也过不了,需要排出bec的问题,也要考虑是不是有舵机有问题?

网友C:
我就说个会被打的话,,,换个控。。反正我自己的dx18就是有点问题。vbar日记老是提示丢失信号重启。。。怒换小日本他爹才没事情。唉,情何以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说个会被打的话,,,换个控。。反正我自己的dx18就是有点问题。vbar日记老是提示丢失信号重启。。。怒 ...

唉。我舍不得钱啊。飞飞机太消耗了。我把2s线重新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自带bec的话,为什么还要电池啊,另外电调bec供电为什么自检也过不了,需要排出bec的问题,也要考虑是 ...

多谢回复,bec不能用是因为我没得设置卡,然后,他现在莫名的好了,低压5v接bec可以过自检。2s也可以过。两个一起也行。查不出问题。只能把线又加固了下。插针用~3m裹起来。至于舵机,今天也有朋友这样说。手上有套炸过几次的jr,换上去估计也大同小异。都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说个会被打的话,,,换个控。。反正我自己的dx18就是有点问题。vbar日记老是提示丢失信号重启。。。怒 ...

这个控我还是用了挺久了。就感觉接收机山寨。等有钱在换futab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