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受刺激坐不住了,我打算做一架离子推进滑翔机

楼主(2018-11-24):
这两天大家可能也看到新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离子推进飞机试飞了,上了nature,还和莱特兄弟的第一架飞机相提并论,搞得如此高调。

想想之前我做的离子推进的船和车,也没见美国那边做过,现在他们直接上来一个飞机,呵呵。

看了他们的公布的参数和介绍,感觉至少在离子推进部分,我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不比他们差,所以我打算也做一架离子推进飞机,让他们瞧瞧我们中国的技术。

考虑到离子推进的特点,大展弦比的滑翔机或载重机无疑是首选,不过专业滑翔机我没接触过,所以也想向我们论坛各位玩滑翔机高手请教,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我也会在这个帖子里,选择性的分享一些我做离子推进飞机的照片和视频。希望大家喜欢和支持。

离子推进机翼部分地面测试视频

试了试可以遥控转向的

连续一分半钟遥控离子推进小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做出来才知道具体多少静推力。
也不知道麻省理工那个静推力多少,只知道功率500瓦

受刺激了就动手

把动力先做出来,假如动力有100g,以升阻比10算,可以适配重量1000克的机型。
把其他废阻和无法控制因素算进去,就适配500克重的机型吧。
选个DLG,空机二千吧。

KT板机就不要搞了,不下点本钱,哪有动力坚持啊!

坚持,说到就要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价格还是算了,我还是继续跟KT板耗下去吧。
毕竟我是个人行为,不管之后试飞成功与否,砸下去的钱是 ...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经济条件限制了梦想

先用已有材料做一个最好的动力源。
有准确的推力和重量数据后,对于载机,这里大把的人能出主意。

就怕你半途而废,话都来出来,是真男人就要说到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支持。你看我之前的帖子,我像半途而废的人吗?我只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我从一代动力的 ...

前沿技术的研究者,我很佩服。
加油加油!

关于你的‘打算’有计划了吗?

网友A(2021-10-13):
引用 楼主:
动力系统就是把飘升机的高压发生器和电池装在固定翼飞机上,电压30千伏左右,功率尽可能大,重量尽可能小 ...

这电压很恐怖呢,一不小心就嘎嘣了。你哪个高压发生器是在某宝买的套件么?我用电蚊拍试过了,有离子生成。
但是效率太低,连张卫生纸都吹不动。但是可以看到卫生纸粘到铝箔纸上面了。说明是有负离子的。

网友:
三年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压很恐怖呢,一不小心就嘎嘣了。你哪个高压发生器是在某宝买的套件么?我用电蚊拍试过了,有离子生成 ...

淘宝只能买到常规的电子元件,高压发生器我都是自己设计、焊接、测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只能买到常规的电子元件,高压发生器我都是自己设计、焊接、测试的

高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只能买到常规的电子元件,高压发生器我都是自己设计、焊接、测试的

我可以问一下,你的高压输出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么?我的意思是问一下,输出交流可以直接驱动么?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问一下,你的高压输出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么?我的意思是问一下,输出交流可以直接驱动么?
谢谢啊 ...

最后接输出的得是直流高压,交流没推力的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接输出的得是直流高压,交流没推力的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接输出的得是直流高压,交流没推力的

大神,我还想问一下,做这个直流升压的,3.7V锂电升压到10KV,有没有生命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还想问一下,做这个直流升压的,3.7V锂电升压到10KV,有没有生命危险?

如果单节锂电输出不超过3安,也就是说功率不超过12瓦,同时末端不接高压电容的话,基本没有生命危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单节锂电输出不超过3安,也就是说功率不超过12瓦,同时末端不接高压电容的话,基本没有生命危险

不接电容也能产生离子么?

网友B:
碳纤杆薄膜室内机试试,室内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纤杆薄膜室内机试试,室内飞行

嗯,谢谢,有时间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电容也能产生离子么?

可以啊,一直以来飘升机用的老式电视机高压包,就没电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一直以来飘升机用的老式电视机高压包,就没电容啊

谢谢回复,那最低要求输出的高压是多少呢?6000V可以了吗?或者是可以起弧的电压么?我现在是比较担心安全。

网友C:
好科幻的感觉。

网友D:
自行百度了一下:
离子推力器,又称离子发动机,为空间电推进技术中的一种,其特点是推力小、比冲高,广泛应用于空间推进,如航天器姿态控制、位置保持、轨道机动和星际飞行等。其原理是先将气态工质电离,并在强电场作用下将离子加速喷出,通过反作用力推动卫星进行姿态调整或者轨道转移任务。离子推力器具有比冲高、效率高、
推力小的特点
。

网友E(2022-05-05):
科技强国 必须支持 赶超米国从我门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