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魔改版Babyhawk

楼主(2018-11-24):
@

第1代的银燕Babyhawk迷你穿越机上市的时候,因为价格便宜,外表可爱,我们当地模友团了几架

用过一段时间发现了不少问题:机架软,动力弱,摄像头和图传都不太满意,可能是我要求太多,因为主要是在室外玩

(下图:银燕 Babyhawk 迷你穿越机 )

热爱动手的我怎么能甘心,改!

第一步:改机架

当时刚开始玩穿越机,炸坏了好几副210机架,我找到一副只有机臂出现断裂的架子端详起来,又用Babyhawk的塑料架子在上面比了比 (下图)

好 像 可 以 用 !

说干就干,3M口罩戴好,角磨机走起~

成功变身~ (下图)

( 还能看出来是210的架子吗?)

之后,钻孔和打磨都是费时间的事,但依然仔细的做着

因为Babyhawk的电机螺丝孔很小,所以在打孔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孔位精度和垂直度 (下图)

开始试装,电机有的孔位不太顺畅,需要做细微的打磨和调整

可见此时的银燕还是原厂的电装(下图)

装配完成!

二楼板也是用210的二楼板切割的,用四根铝合金柱子和底板固定在一起 (下图)

前面还加了一个防撞钢丝,测试中效果非常好,撞树都不会伤到桨

(注意钢丝底部的绳子,是为了防止飞行中钢丝因共振抖动而设置的)

侧面视角 (下图)

电池放在顶部后端,飞机底部就变得很平整,也就很好起飞

改装之后,发现虽然机架增加了重量,但坚固的机架让动力输出不再有因为抖动产生的损耗,反倒是性能提升了(同样用2s电池),这一点有些出乎意料

但因为户外玩耍的缘故,原装的图传还是不太满意,于是自己把一个炸坏的蘑菇天线焊在了原装图传上(下图)

是的,废物利用是我的长处

这个角度看,是不是很萌~

但效果提升依然不明显

原装的摄像头清晰度和色彩也比较糟糕

我曾经开玩笑说Babyhawk可以让你玩的开心,因为:小的枝枝叉叉在屏幕上根本看不到,可以让你充分享受飞行

当然,马上撞到的时候还是能看到的

忍耐了一段时间,直到图传终于烧了

太好了,这回可以大改了!

看看吧,这是终极改进版!(上图)

更换了全新的 微雨燕摄像头,如假包换的欧姆威200毫瓦图传,安装在底部的3s 400毫安电池

拿在手里,那分量,整个就是一个“铁蛋”啊

飞行的感觉让你根本想象不到这是一台130的迷你穿越机,当然更看不出来这是一台Babyhawk

高速过弯的重量感和稳定性同210的飞机相当,区别是不如210反应快,包括提速

没用过4s电池,怕烧喽

最后,再来一张和 起飞平台 的合影,这个木质的小平台是为它量身定做的宝座

每次去飞场,总会有人拿着研究,最后都猜不到这是个啥飞机,啥架子,这种感觉真有趣~

[ END ]

网友A:
最后改完以后可以飞机分钟啊,感觉挺扎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改完以后可以飞机分钟啊,感觉挺扎实的。

正常3分

网友B:
不错,挺精致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挺精致好看的。

网友C:
1个月前买了这机子,然后退货了。。。。。。。。。。。

网友D:
这个起落架真是满分

网友E:
改装大师,666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个月前买了这机子,然后退货了。。。。。。。。。。。

现在小鸡的选择多了,记得摄像头和图传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起落架真是满分

这个确实是 “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装大师,666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小鸡的选择多了,记得摄像头和图传最重要

然后我买了et二代,是个我这个新手炸,摄像头一般,新手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我买了et二代,是个我这个新手炸,摄像头一般,新手够用

可以先买个练练技术,以后再上更好的

网友G:
传说中的人肉cnc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传说中的人肉cnc

说的很对

网友:
多面手,我固定翼还没玩明白

网友H:
看了你这个底板不像是旧物利用,是新画的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你这个底板不像是旧物利用,是新画的板吧

,咋会呢,你仔细对比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