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5.5的尾垂共振问题

楼主(2018-11-24):
买来的kds5.5全新空机,装好后飞悬停尾部产生共振。尾垂左右大幅度快速摆动的都看不清了。转速越高越严重。目前还在寻找解决方法。各位玩过kds5.5的魔友帮下忙指点一下。

网友:
做一个2.5MM厚度的就不会了

网友:
那不是震动太大了么,难道垂尾拆了就没事了?

网友A:
震动过大导致的,你这个百分百是尾桨不平衡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过大导致的,你这个百分百是尾桨不平衡导致的

尾桨夹出厂组装好的  尾桨用的92mm

网友:
尾垂震动99%是尾桨不平衡,建议把尾桨夹连同尾桨一起做一下平衡。

网友:
尾桨会影响整台飞机的状态,不能省,还是老老实实用fk这样的

网友:
尾桨的动平衡怎么做、

网友:
不上桨(大小桨)的情况下,全油门状态下震动会不会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