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UART口定义求解????

楼主(2018-11-24):
F4V3飞控在inav里的UART1  UART3  UART6这3个端口分别对应飞控板上哪3个针脚哦?

网友A:
这个SBUS接收机专用端口在CF、BF和INAV中对应的是UART1端口,TX3/RX3和TX6/RX6对应的是UART3和UART6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SBUS接收机专用端口在CF、BF和INAV中对应的是UART1端口,TX3/RX3和TX6/RX6 ...

那。。RX1和TX1呢?

网友:
RX1 TX1当然是UART1插座了,只不过与接收机专用焊排共用相同的资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