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安装win虚拟机,然后装模拟器,能行吗?

楼主(2018-11-24):
只有一台macbook,neXt不舍得买,想通过win虚拟机安装凤凰之类的模拟器,可行吗?接口驱动会不会有问题?
有没有谁跟我一样的情况,有谁实践过吗?
麻烦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直接装双系统不就完了

网友A:
卡毛线,你们玩过吗,我现在就是苹果系统下然后虚拟机启动windows,再打开的模拟器,等于是苹果系统打开了一个叫windows的软件,再打开模拟器。一点不卡。
而且还是U系列的cpu。性能不如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毛线,你们玩过吗,我现在就是苹果系统下然后虚拟机启动windows,再打开的模拟器,等于是苹果系统打开 ...

你分配的内存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卡毛线,你们玩过吗,我现在就是苹果系统下然后虚拟机启动windows,再打开的模拟器,等于是苹果系统打开 ...

不是内存不内存,而是虚拟机的显卡是模拟的,并不是由显卡由cpu驱动的,而且效率很低。不卡除非你调的显示效果特别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卡毛线,你们玩过吗,我现在就是苹果系统下然后虚拟机启动windows,再打开的模拟器,等于是苹果系统打开 ...

明说我就是搞这个的,虚拟化。虽说不在虚拟机上玩这个,但是还是知道会是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说我就是搞这个的,虚拟化。虽说不在虚拟机上玩这个,但是还是知道会是什么效果。

我现在回复帖子就是苹果系统下同时打开虚拟起,然后在苹果浏览器回帖。你是虚拟机开发人员?运维的人只是会玩,论程序性能没有什么发言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内存不内存,而是虚拟机的显卡是模拟的,并不是由显卡由cpu驱动的,而且效率很低。不卡除非你调的显 ...

2.7 GHz Intel Core i5
8 GB 1867 MHz DDR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说我就是搞这个的,虚拟化。虽说不在虚拟机上玩这个,但是还是知道会是什么效果。

看清楚。。。

网友:
那台电脑图标就是虚拟机,那个4个方块的图片就是windows系统。分别在虚拟机和mac启动一个汪汪,一个q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7 GHz Intel Core i58 GB 1867 MHz DDR3

人家说的是在虚拟机下玩游戏,游戏卡,没说虚拟机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

算了,你在你虚拟机里面安装个凤凰啊,g6之类的模拟器,试下看再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是在虚拟机下玩游戏,游戏卡,没说虚拟机卡。

你看清楚,我不是在同时在mac系统下启动虚拟机玩模拟器吗。同时打开了爱奇艺在播放,同时在windos打来了qq播放器放王冠军的视频。我习惯同时听电影又玩模拟器。你是运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了,你在你虚拟机里面安装个凤凰啊,g6之类的模拟器,试下看再说吧。

考,你眼睛1000度近视,我的mac任务管理不是同时启动了windows的虚拟机,然后打开模拟器在玩???

网友:
我装的不是凤凰,难道是凰   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清楚,我不是在同时在mac系统下启动虚拟机玩模拟器吗。同时打开了爱奇艺在播放,同时在windos打来了q ...

我只能说,杠精。这个和运维有啥关系,想提前出来你多牛逼?除非你家的虚拟机能直接调用物理显卡来跑,要不虚拟出来的显卡满足不了稍稍大点的3d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杠精。这个和运维有啥关系,想提前出来你多牛逼?除非你家的虚拟机能直接调用物理显卡来跑,要 ...

人家问的模拟器,又没问玩使命召唤卡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