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icro miniosd如何使用NTSC摄像头?

楼主(2018-11-25):
23块钱买的小蝴蝶摄像头,33块钱的microminiosd,接在apm上面用结果死活显示不正常,后来换了别的PAL摄像头发现啥毛病没有。那么问题来了,NTSC的摄像头如何才能正常显示OSD和图像呢?
在OSDtool上面调整PAL/NTSC是没用的,今晚刷固件调参数已经几十次。
以前用miniosd,背面是有焊点可以调整制式的,这个micro miniosd如何调整呢?

只有调整到如下状态,也就是最下面3行不用,才能把OSD信息显示全了……画面明显小了,而且刷新率不高。说明OSD制式和摄像头不匹配啊~

网友A:
这是23块钱的摄像头的像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23块钱的摄像头的像素吗

对,感觉画面被放大了

楼主:
我可能错怪osd了,刚才用ntsc的miniosd接这个摄像头,也是显示不完整。而接另一个可调制式的摄像头,ntsc模式没问题。看来是摄像头跟osd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2021-03-04):
是你买的摄像头 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