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更换锂电芯。

楼主(2018-11-25):
精灵3a最早的一批2015年6月买的,电池循环才40次,就废了,最多只能飞10多分钟,电池降压太快,决定自己换下锂电芯,网上搜了下才知道智能电池都是带锁的断电就锁。后来想了想反正没法用了试一下吧。闲鱼上买了精灵同款电芯花了98块钱。然后把手里的两块精灵3电池暴力拆开。第二块属于半暴力外观还能修一下,第一块就剩下前半部分了。。。
更换方法就是两块电池充满电让电压保持一致(两块电池并联时不至于电池压差太大)。然后破开电池的平衡线,把两块电池的平衡线一对一的连接在一起,就可以拔下平衡头。拔下平衡头就可以把需要更换的电池锂电芯拆下来了。按照原来电池的排列顺序把原装电池的电芯拆下来替换掉。电芯串联结束后插上平衡头,就可以把两块电池并联的线去掉了。电池基本就更换完毕了。如果要更换另一块电池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就行。因为电池充满后电压是4.3V左右,而新电芯我买的这款是4.0电压所以更换完成后电池亮但是无法开机,这个时候只需要连接充电器对电池进行充电即可激活,激活后可以正常开机。新手处女贴,没有文笔各位童鞋见谅。

电池并联

电池并联

并联后拆下原电芯

并联后拆下原电芯

正常开机

正常开机

楼主:
图片顺序太乱大家见谅,就当纯文字看吧。反正也挺简单,只要平衡头不断电,电池就不会锁,为了怕电池因电压差别大加锁,大家还是最好和我一样用两块电池满电并联。或是用一组电压差不多的4S电池进行并联。

网友A:
换了之后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之后效果怎么样?!

开机检测没问题,具体还没飞。可以换大一点的锂电芯增加容量我是第一次换没找到合适电芯。

网友:
和大疆斗智斗勇

网友:
飞了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开机检测没问题了。

网友:
既然是这种原理的话,当然是行得通的。

网友:
大疆准备了螺丝刀

网友:
既然是这种原理的话,当然是行得通的,赞一个。

网友B:
请问楼主大疆电池带电换电芯是 保持住红黑线一直有电压就可以吗  平衡头断电会锁主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大疆电池带电换电芯是 保持住红黑线一直有电压就可以吗  平衡头断电会锁主板吗

红黑输出线不用管,只要是5条平衡线有电压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黑输出线不用管,只要是5条平衡线有电压就行。

这么说来比较麻烦  我还以为总电压保持住就行呢

网友C:
再怎么智能的电池,管理芯片也是做在电芯外部的,不可能做到电芯内部去,既然这样就应该完全可以不断电换电芯,就像楼主说的一样,而且完全可以并联4块电芯增加容量,就是不知道充电的时候显示容量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怎么智能的电池,管理芯片也是做在电芯外部的,不可能做到电芯内部去,既然这样就应该完全可以不断电换电 ...

某宝有改6000的费用500多块钱好像

网友:
最大能装多大的电芯

网友:
理论上说可以无限换电芯了。充电次数应该是改不了吧,会不会到了一定循环后开不了机?

网友D:
直接刷机, 不用智能电池.  电量屏幕监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刷机, 不用智能电池.  电量屏幕监控.

怎么个刷机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刷机, 不用智能电池.  电量屏幕监控.

怎刷啊?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刷机, 不用智能电池.  电量屏幕监控.

怎么刷机?请教

网友:
楼主赞一个,好手艺!飞起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顺序太乱大家见谅,就当纯文字看吧。反正也挺简单,只要平衡头不断电,电池就不会锁,为了怕电池因电压 ...

楼主,白色平衡插头里那木多线,究竟那五根?

网友(2019-02-08):
其实,按顺序,红线,平衡线,黑线,拆线不会锁电路板,,,,换好电芯,安装按,黑线,平衡线,红线,安装就好了

网友(2019-04-21):
很不错的 经验 学习了

网友E(2019-06-09):
平衡线不断电就不会被锁死,没错,但还有一个方法可以不被锁死,记住拆、装顺序就ok,顺序是;先焊下电池正负极,这时电池开关、显示都ok的。之后再拔掉平衡线组,安装时相反,先插入平衡线组,这时电池会自己开机,短按+长按关闭后再焊上正负电池线就ok。

关于大疆电池换电芯是件很值得的事(大疆电池真的太TM贵了),我经常帮机友们免费弄。积累了些经验,首先要有一流的焊接技术、相当于高级技工的动手能力,当然还要有对无人机专用高倍率电池芯工作原理,一定要选用正规电芯。

平衡是电池寿命、质量的关键,楼主平衡电池的单电池充电、电压判断是否平衡操作难道、时间都是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几个电池全部并联或充或放都可以让几个电池绝对平衡,当然这样还不能确定几个电池是否真的平衡,在组装之前再全部串联放电到一定程度测试个电池电压是否一致,这样才是真正的平衡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怎么智能的电池,管理芯片也是做在电芯外部的,不可能做到电芯内部去,既然这样就应该完全可以不断电换电 ...

显示电容量不正常,因软件已限制电容量范围,但因实际容量变大所已显示容量就不对了,观察后备电量只能看电池电压了。即根据电压值判断还能飞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平衡线不断电就不会被锁死,没错,但还有一个方法可以不被锁死,记住拆、装顺序就ok,顺序是;先焊下电池正 ...

谢谢分享!

网友(2020-03-16):
我换过一个,没有成功。换的过程中电池二极短路。结果报废。千万不能断电和短路

网友(2022-02-08):
电池作为耗材是无人机赚钱的重要手段(一般起码比自己做贵三倍以上,大J是起码5倍以上),要理解。
实际上,用锡焊是毁电池的(何况高C聚合物锂电池的镍片又厚又宽大散热力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脉冲点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