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可以升级3.6.2了

楼主(2018-11-25):
昨天pix可以升级3.6.2了,我是从3.5.7升上来的。
新固件加入了smartRTL,气压计温补,land下降速度可变,ChiBiOS架构(不懂)等功能。

以下内容复制粘贴自ardupilot.org——

Copter-3.6.2已作为默认稳定版本发布,并应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内出现在地面站中。与3.6.1相比的更改是发行说明12 ,也复制如下:
  • 错误修正:
    一)Benewake TFmini和TF02驱动可靠性修复
    b)中测距仪报告健康到GCS当外的范围
    C)的Spektrum RC解析修复当超过7个通道
    d)修正后从RTL快速开关ALT下降到稳定和返回RTL
    e)通过初始化模拟输入引脚来确定RPM传感器的可靠性
    f)默认情况下,Winch从构建中移除
  • 从px4-v2版本中删除引导加载程序(减小固件大小)

Copter-3.6.1已经发布,应该会在几小时内作为默认版本出现在地面站中。我们强烈建议用户升级,因为它修复了一些重要问题(参见3a和4c)。
警告:我们在benewake TF02和TFmini驱动程序中发现了一个错误,导致传感器丢失大量消息。将在Copter-3.6.2中发布修复程序,该修补程序将在本周末开始进行beta测试
这个版本与3.6.1-rc1 完全一样,已经进行了4天的beta测试20。更改在ReleaseNotes 30中 ,也在下面复制。
  • Garmin LidarLite V3HP支持
  • 如果DEV_OPTIONS = 2,则VFR HUD消息发送相对高度。对于较旧的OSD和GCS有用
  • 错误修复:
    a)电池故障安全电压参数转换修复
    b)安全开关启动修复(偶尔未正确初始化)
    c)Benewake TFmini和TF02驱动程序丢弃超过327m的距离(避免在无法读取距离时报告655m)
    d)Dataflash擦除仅在撤防时可用(如果用户试图在飞行时擦除日志,则避免崩溃)
  • ChibiOS修复和增强:
    a)Pixracer LED颜色固定
    b)地形支持固定在Pixracer,MindPx-v2,Radiolink mini-pix
    c)RC输入处理修复以避免在极少数情况下的内存损坏
    d)FuriousFPV F-35 Lightning board支持
    e)SpeedyBee F4板支持
    f)OmnibusF4v6的引导加载程序,mRoX2.1-777,Radiolink mini-pix
    g)外部气压计的Revo-mini支持
    h)引脚数量在各板之间保持一致(某些功能的设置现在在板上更加一致)
    i)在Pixhawk家族f7板上启用安全开关
我们有一些问题(见下文)我们正在研究并希望在3.6.2中解决,但我们仍然建议3.6.0用户在此期间升级到3.6.1。
  • 带有一些SD卡的“Bad Logging”消息
  • 激光雷达超出范围时出现“Bad Lidar Health”(仅显示问题,不影响飞行)

Copter-3.6.0刚刚发布,但只能在周一之前通过Beta固件链接提供。从星期一开始,它将成为默认版本(假设没有最后一分钟的问题)。
vs -rc12的更改列在下面,也在ReleaseNotes 50中
  • 错误修复:
    a)使用360激光雷达时对象避免修复(迷你栅栏不包括第一距离)
    b)Flowhold模式下降修复
  • 与ChibiOS相关的修复:
    a)Kakutef7支持引脚映射修复
    b)PixRacer LED修复
    c)I2C激光雷达驱动程序修复,以避免在传感器未连接时启动时冻结
在我们上线之前,人们可以做的任何最终测试都非常感谢!
注意:我们将在后续“点”版本(即3.6.1等)中解决一些问题72 如果通过CAN 14使用Zubax GNSS2 ,最严重的是坏循环时序,所以现在我们通过CAN推荐Zubax GNSS2的用户,使用ChibiOS构建
非常感谢在这个小组中完成的所有beta测试,它确实帮助了很多!

SmartRTL相关设置:
SRTL_ ParametersSRTL_ACCURACY: SmartRTL accuracyNote: This parameter is for advanced users

SmartRTL accuracy. The minimum distance between points.

Range
Units
0 - 10
meters

SRTL_POINTS: SmartRTL maximum number of points on pathNote: This parameter is for advanced users

SmartRTL maximum number of points on path. Set to 0 to disable SmartRTL. 100 points consumes about 3k of memory.

Range
RebootRequired
0 - 500
True

气压计温补相关:
How to Use
  • set TCAL_ENABLE to 2 (to learn and use calibration)
  • power down the board and let it cool for a few minutes
  • power on the board and leave it for about 10 minutes
  • learning will happen as the board heats up and while it is not moving
  • the TCAL_BARO_EXP should be updated with a non-zero value
  • optionally turn off learning by setting TCAL_ENABLE to 1 (to use but not learn new calibration values)

更多内容可以前往ardupilot.org进行查找。

网友A:
气压计温补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计温补是什么东西

飞控电路板会随着通电时间的增长温度越来越高直至平衡,在这个温度升高的过程中气压计会漂移(比如说飞控刚上电时气压计显示高度是零米,通电在地面上没有飞但是过了几分钟之后气压计显示飞控的高度就成了两三米了),气压计温补就是消除这个因为温度上升而产生的漂移。

网友B:
TM 电机和TM螺旋桨这装备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 电机和TM螺旋桨这装备不便宜啊。

桨是t-motor的,电机是dji和朗宇的,老虎的电机真太贵了,用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是t-motor的,电机是dji和朗宇的,老虎的电机真太贵了,用不起……

不是贵,是超贵,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桨是t-motor的,电机是dji和朗宇的,老虎的电机真太贵了,用不起……

x8上下电机可以是两个不同牌子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x8上下电机可以是两个不同牌子的电机?

可以的(字数字数)

网友:
不过也出了很多问题

网友:
感謝,也來升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