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s摔机,求教高手指点修机!

楼主(2018-11-25):
        买的精灵3s摔了,云台直接摔掉下来了。馈线跟飞机完全脱离。不想返厂修。求教一下论坛里面的高手。
        有没有修过的,指点一下排线的顺序是怎么接的,因为摔完之后排线全都乱了。
         还有那个黑线是怎么接的,往哪接的。大神给个接线图。

网友:
黑色的应该是信号天行。断了必须拆机然后照着原来天线的图去买一个同型号的。直接搜精灵3s天线。排线也别接了直接某宝搜排线就行。

网友:
断的两条是图传天线,用刀剥皮,你会看到一堆线,里面还有 一条有皮包裹的线,跟断掉的那头对应接上即刻,不过效果没那么好,而且不知道云台拍线有没断,如果有图像,云台运转,那就没事

网友:
发过来,我可以帮你修好,13416767170

网友:
买新的排线吧   3S应该是  一黑一灰还一个大的集成排线    这些都不贵。相机排线也要检查下    你这摔得有点艺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