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FRSKY xlite 手柄控距离短失控怎么办

楼主(2018-11-25):
试了好几个接收机了 天线怎么摆都不行 十米八米就失控  遥控器 加不加天线都没有明显效果 遥控是 x-lite  黑色 接收机 xm接收机  飞飞机炸了三四次,地面也拉距了

网友A:
xm信号太弱了。。换xm+吧

网友B:
我也失控了,五十米左右吧

网友C:
用XM+,我100米内一点事都没,其实能飞多远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xm信号太弱了。。换xm+吧

好的 我试试xm+  我买个xm+ 排除一下是不是遥控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XM+,我100米内一点事都没,其实能飞多远我也不知道。。。。。

好的 已经购买 到了试试 。  我刚才用其他品牌的拉距试了 环境没问题  ,所以要么是这个遥控问题要么是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失控了,五十米左右吧

你还有50米  我最近的5米都失控过 ,可怜我的新飞机,一下子炸水泥地上了

网友D:
会不会是你的发射机烧了,正常不会这么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你的发射机烧了,正常不会这么近吧

对 我打算寄回去厂家 让他们修

网友:
情況如何呢? 有後續嗎?

网友:
我的距离也感觉不够,关注后续解决方案。

网友(2019-01-05):
我的也是,今天x-lite 失控两次,大概也就40~50米那样,,感觉frsky 是不是不行啊,好怕怕再失控了。还有一个是V8R7-II HV飞固定翼3D机失控了一秒钟,还好当时高度够,给救回来了。好坑啊

网友(2019-07-13):
我买了rx4r,还没有测试,希望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