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鸟关于电池电压问题!

楼主(2018-11-25):
6S电池,拆开看了线路完好。第五片电池电压为0,用镍氢模式充到2.6v其他几片都4.6、7v啦,害怕出事赶紧断电,之后再测还是0v,电压掉的飞快,请问还有必要拆开平衡头用万能充充单片吗?是不是死透了?

楼主:
求助啊!在线等!

网友A:
3.2v还能恢复6~7成容量,2.6V以上还能作为非动力电源使用,2.6v以下就没必要折腾了!估计电芯内阻已经非常高了,即使恢复也用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透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v还能恢复6~7成容量,2.6V以上还能作为非动力电源使用,2.6v以下就没必要折腾了!估计电芯内阻已经非常 ...

,谢谢。

网友:
电池破了吧,拆了这片,当5s用吧

网友C:
我这也有一块6s   有一单片没电后   冲饱又掉零 试了好几次,没救了  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也有一块6s   有一单片没电后   冲饱又掉零 试了好几次,没救了  透了

谢谢,我已经扔啦,免得酿成大祸,得不偿失!买了两块格氏,然后买了个电包!现在双飞一整天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