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图中烧了的这个电器原件是什么?飞越三轴无刷云台主控

楼主(2018-11-25):
如题,正负极接反了,导致云台主控被烧了。请教怎么修复!

网友A:
上面有型号。淘宝买来换

网友:
你这不是还能看到型号么  上淘宝淘呗

网友B:
DCDC芯片,具体看不清,检查下二极管有没有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型号。淘宝买来换

搜不到,因为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芯片,具体看不清,检查下二极管有没有挂

看了一下,貌似其他的没有异样

网友C:
就是一个5v芯片。问淘宝卖家一般都有 或者是在降压模块里面拆。很常见的芯片

网友D:
mp1584EN,你辨认一下,应该是这个电源ic,我也是云台烧了换的这个

网友E:
电源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5v芯片。问淘宝卖家一般都有 或者是在降压模块里面拆。很常见的芯片

搜了半天就是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板吧

电源板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1584EN,你辨认一下,应该是这个电源ic,我也是云台烧了换的这个

是这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芯片,具体看不清,检查下二极管有没有挂

请帮忙看看??到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芯片,具体看不清,检查下二极管有没有挂

这个清晰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清晰一点!

写着了啊。。淘宝搜p3834

5v或3.3v的dcdc芯片,电流输出能力3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清晰一点!

是p3484。。1块多一个

网友B:
看下二极管有木有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二极管有木有击穿

好像没有,目测没有被烧。只能试一下了。
p3484找到了,但是上面那一串数字是干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目测没有被烧。只能试一下了。
p3484找到了,但是上面那一串数字是干啥的

应该是一些元件的材料的代号啊和厂家自己的编号啥的。引脚定义都一样,买来换上就好了。我自己这边开发都用TPS542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些元件的材料的代号啊和厂家自己的编号啥的。引脚定义都一样,买来换上就好了。我自己这边开发都 ...

好的,谢谢兄弟,非常感谢!!

网友F:
就是一个DC-DC。
这个一般烧了有几种可能,后级有短路,要不就是前级插反电了。你把新的换上去后最好是先断开后级,用表量下,没有问题再加后级,免得烧其它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一个DC-DC。
这个一般烧了有几种可能,后级有短路,要不就是前级插反电了。你把新的换上去后最好是先 ...

原因是我把正负极接反了,我已经发现了问题!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些元件的材料的代号啊和厂家自己的编号啥的。引脚定义都一样,买来换上就好了。我自己这边开发都 ...

跪了,好像旁边的二极管也烧了,请问兄台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跪了,好像旁边的二极管也烧了,请问兄台什么型号?

应该是续流二极管。型号暂不清楚。不过买个ss34来应该也可以用。换的时候注意二极管正负。

网友F:
SS24   SS34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SS24   SS34  都可以。

好的,我试试,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续流二极管。型号暂不清楚。不过买个ss34来应该也可以用。换的时候注意二极管正负。

上面只有字母,不知道到底是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