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开关什么时候打开!

楼主(2018-11-25):
如题:3D开关是起飞已后打开呢还是起飞前就打开!

网友:
看个人吧,你要是用vbc控,直接就没有normal模式只有idle

网友A:
起飞无所谓,落地后要熄火,关3D开关总会跳一下,所以还是空中切比较好。

网友:
没设normal模式,不用打开。

网友B:
你要知道所谓的3d开关 影响到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知道所谓的3d开关 影响到的是什么

大佬,求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起飞无所谓,落地后要熄火,关3D开关总会跳一下,所以还是空中切比较好。

普通和3D、熄火模式用同一个螺距曲线就可以了。。。。我反正是默认的斜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普通和3D、熄火模式用同一个螺距曲线就可以了。。。。我反正是默认的斜线。。。

即使螺距一样,转速不同,还是会跳一下

网友:
K110的机子,3D开关基本是开着的。把机放在地面,打开熄火开关就飞。

网友:
一般常见用idle1 起飞

网友:
直接定速起飞。。3D开关就是个概念。。

网友:
起飞后打开,设定一个normal用于起飞降落,螺距曲线设置一样,一般就是默认的斜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即使螺距一样,转速不同,还是会跳一下

我用定速。65 75 88三个,随意切换都不会跳一下

网友:
现在电调都缓启动,我是直接打开3D开关直接启动上去飞,然后落回来时切普通然后开熄火

网友(2018-12-28):
也没搞懂,学习中

网友:
电调缓启动好的话,直接3d起飞,切熄火降落。

网友E:
說明白一點是

网友E:
以700機來3D 飞行 說明白一點可以設定為 13/-13 bank1 1900/2100/ 2250 轉數 ,個別考慮可以設定Bank1 +10/-6 Bank 2 +10/-10 Bank3 +13/-13 也可以。一切視乎你的飞行要求

网友E:
要飞得爽就先了解各種螺距和轉數分別和動力要求

网友E:
所為飞3D 意思是把螺距增加至+13度-13度的要求,打制開關是把螺距和轉數提速至極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