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可以用遥控直接调节PID吗

楼主(2018-11-25):
新手问个弱弱的问题,F4集成OSD,如何实现直接用遥控和显示屏调节PID而不需要电脑的?

楼主:
请问要怎么操作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要怎么操作啊

飞控上锁,油门中位,方向左,俯仰上

网友B:
两种方法
一、飞控支持BFOSD
二、接收机有回传 遥控器有BF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上锁,油门中位,方向左,俯仰上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法
一、飞控支持BFOSD
二、接收机有回传 遥控器有BF脚本

请问兔蛋大神,哪里有BF脚本下载呢?

网友C:
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的

xlite这么强的吗 看来得入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的

能分享下脚本吗?谢谢

网友:
睿思凯的遥控都支持,理论刷了op的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