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07遥控器怎么切换模式

楼主(2018-11-25):
(图片)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接错线了。进入遥控切换模式的时候 有BUS和一个PPM 但是选PPM 后退出来后还是没有变化,换了原配的接收机又可以,。有懂的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
别的接收机不兼容

网友:
不兼容的原因?

楼主:
这个接收机应该是原厂的才对呀。只是被我拆针了。

楼主:
我看淘宝写着是可以用。。

网友(2019-01-13):
楼主这个接收机搞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