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的os12级油房

楼主(2018-11-25):
这机子被我把缸头拧花丝了,换了又按不上,有这款车的通用件吗?还能修好吗?

<

网友:
自己可以扩孔攻丝,换一颗大点的螺丝。
<

网友:
看一下拧坏的机匣是否有足够的余量可以用丝套修复。把气缸头取下来拍一张照片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一个12级引擎就行了 火头和缸头滑丝最好别用丝套修复 可能会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