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改功率2

楼主(2018-11-26):
首先说明一下,改功率有风险,没有焊接功底的千万不要尝试,除非你非常有钱,不在意钱上次我改了e7082TM这个图传,把功率从200mW调整到了500mW,用了将近一年也没事。

但是有个技术宅和我说,他改了一个TS5823,但是改完后用了一会儿就烧掉了。
我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改功率要注意的情况:
1.尽量找散热比较好的大板子
2.25mW通常无法超过50mW,因此板子大小不是很重要
3.如果是小图传,一定要找引入过热保护机制的图传,否则功率改大了只会导致烧坏板子。
下面选择一款便宜,弄坏了不心痛的板子来改功率。目标是25mW改到50mW。

把图片的红色的电阻从27欧姆改到10欧姆就可以了。不过电阻真的很小,动手能力不强的人不建议搞哈。自己作死的图传也不好找厂家售后。但是只要操作正确,功率是一定改过来的。建议用热吹风焊接机的最好用热吹风焊接机弄。改好后实测功率是45mW左右。

上班时间,老板就坐在我隔 壁,不敢太嚣张了,有什么问题的可以私信我交流。

网友A:
竟然上班时间可以用电烙铁!太幸福了。

网友B:
这像当年玩计算机超频一样

网友C:
你是高手,向高手学习

网友:
那干嘛还要25MW

网友:
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
除非你非常有钱,非常有钱还改干啥,直接买更高功率不就得了

网友B:
感觉图传就算不改正常工作已经热的要命了,如果再给它加码即使可以增加功率也是在可靠工作的范围之外了。

网友D:
厉害,高手,能改TS83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上班时间可以用电烙铁!太幸福了。

只要准备不干了,就大胆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像当年玩计算机超频一样

我大学就是学射频电子的,就喜欢DIY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高手,向高手学习

你头像这个图传应该能弄到800

楼主:
25mW符合欧盟标准,全球通用

楼主:
谢谢,很少上,没空回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图传就算不改正常工作已经热的要命了,如果再给它加码即使可以增加功率也是在可靠工作的范围之外了。

嗯嗯,这个板子走长20*20,做200都没问题的。可惜的是没有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高手,能改TS832吗

可以的哦,那个有功放,功率更加大

楼主:
主要是没钱,这个品牌的性价比还不错,为了研究这个功率,花了我200多大洋,烧了3个图传

网友E:
不用焊接下来,再焊一个电阻并联进去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焊接下来,再焊一个电阻并联进去应该也可以吧

嗯嗯,要算好阻值

网友(2019-03-28):
请教下,图传发射天线旁边的一个很小的电容掉了,影响不?类似于你图片最右边白色下面那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