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九鹰106a接收机烧了管子BP8830

楼主(2018-11-26):
昨天找出N久没飞的九鹰106a直机,想飞,没检查就通电,谁知道下机翼电机卡死,导致管子BP8830烧了,淘宝和百度都查不到,不知道有什么管子可以替代。

网友A:
场管不一定要一模一样参数一致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管不一定要一模一样参数一致就可以

问题是查不到,因此参数不知道

楼主:
从废旧电脑主板上拆了个封闭一样的管子换上去,居然OK了,型号仍然不知道,只知道封闭和大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