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怎么更改绑定的账号

楼主(2018-11-26):
收的二手的,有账号密码,说是给德国的发邮件,发邮件发什么??

网友A:
发移除 这个序列号 就可以了

网友:
常规操作就是联系上家过户。。楼上的操作有点犀利。。没怎么看懂,是不是让德国那边重新给序列号啊?

网友:
Mb还需要联网吗?升级吗?升级后对飞行手感和可调的参数没啥改善吧,都是折腾

网友:
我移除过 挺简单的呀 就是找到那个服务邮箱我当时的是support@freakware.net 标题是request to lift the binding hardware 内容就是直接发给她一个系列号的图 我懒得打字。然后很快就处理好了。

网友:
忘记说了 当时是谁绑定的就用那个绑定的邮箱发邮件

网友B:
我有一个一直没过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一直没过户

如果你是下家,要尽早过户,不然以后扯不清

网友:
上家把邮箱改为下家的

网友:
正好二手mb在路上,学习一下

网友C(2021-04-11):
引用 网友A:
发移除 这个序列号 就可以了

当时给你回复了吗?多久回复的,为什么我发了邮件没任何回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时给你回复了吗?多久回复的,为什么我发了邮件没任何回应呢?

一般两三个小时就回复啦

网友(2021-06-29):
引用 网友C:
当时给你回复了吗?多久回复的,为什么我发了邮件没任何回应呢?

我的和你一样,一直没回复。你的最后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