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地面站问题

楼主(2018-11-26):
f4飞控连接不上地面站调参,电脑连接飞控有反应就是地面站连接不上,试过安装各种驱动还是不行,求个好心的大佬指点。有偿都可以的#(泪)

网友A:
UART端口对吗?不行就换usb口、换数据线,换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端口对吗?不行就换usb口、换数据线,换电脑

对啊,数据线换很多了,连接电脑都有反应就是地面站跟飞控连接不起来

网友:
BF里UART口、波特率那些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