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30cc 2.3m 轻木 迪卡斯龙 油改电

楼主(2018-11-26):
入手一架 30cc 轻木 迪卡斯龙 翼展2.3米 想油改电。请教:应配多大电机 kv值及桨。谢谢。

网友A:
这样的电机没几个,搜一下就知道了,GA3000或者G160   上19到20寸的浆

网友B:
你好 是处理的那几架吗?请教一下您的斜撑是怎么处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机没几个,搜一下就知道了,GA3000或者G160   上19到20寸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是处理的那几架吗?请教一下您的斜撑是怎么处理的啊?

麻烦加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