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Hz-暴力2.5寸 1080P高清小机装机

楼主(2018-11-26):
配置:
1,机架:鱼雷机架,最大支持2.5寸(建议用2.3-2.5寸)
2,飞塔:HAKRC mini F4飞塔,20A电调;
3,摄像头:RUNCAM split mini2
4,图传:SPEEDY BEE TX500
5,电机:EMAX 1106 KV4500
6,电池:格氏450mah 75c
7,桨叶:EMAX 2519
8,接收机:XM+

先看看各个配置的重量:
机架17.3克

飞塔:7.9克+2克

摄像头:15.4克(官方的12.5克不知道怎么来的)

图传:3.5+2.1克

电机:7.6X4=30.4克

桨叶:1.35x4=5.4克

接收机:1.7克

XT30: 3.4克

4根25长的螺丝 :2克

TF卡: 0.3克

电容:1克

扎带:2.1克

自制硅胶柱:0.75克(用14号硅胶线,剥出外皮,切成4.5mm长)

装机过程:
先装4个电机:

焊电源线电容:

4个螺丝穿过底板:

放入电调:

装入飞控:

这条线是图传OSD调频调功率用

这个插头后面去掉了,直接焊在飞控上

split的RX TX焊接到飞控上,可以用遥控器控制开关,调整参数

图传这个图是反放的,后来改回正放,注意不要压到按键

视频:

网友:
感觉太棒了。性能太好了。

网友A:
还是广东有钱,农业现代化,我们这里还是用镰刀

网友:
续航多长时间

网友:
电容别装,螺丝全换铝合金的还能轻不少

楼主:
不暴力5分钟
暴力2分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广东有钱,农业现代化,我们这里还是用镰刀

地势平坦才适合机械化操作,很多这种机械收割机都是北方那边来的,都是车队过来的,真正广东当地的是很少的

网友:
多少轴距的机架啊

网友:
runcam这个卡录还蛮清楚的,省了个session的钱了

网友B:
大神你好啊,你也是在东莞的吗? 我看咱们距离好像很近,混个脸熟

网友:
好贴,飞机漂亮,飞行技术也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好啊,你也是在东莞的吗? 我看咱们距离好像很近,混个脸熟

在南城,你在什么地方??

网友:
续航时间可以长一些吗  可以飞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南城,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南城上班,家住东城

网友C:
我的配置跟你一样的,,,就是机架我的是翼飞ix2,你认识东莞豪吧?问下大佬,你那个卡录的电源跟地线你是接哪里呢?现在看看我自己的走线太乱了,而且那个图传的猪尾巴天线我摆了很久,就是位置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配置跟你一样的,,,就是机架我的是翼飞ix2,你认识东莞豪吧?问下大佬,你那个卡录的电源跟地线你是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机架上的 3d打印件 哪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架上的 3d打印件 哪弄的

自己设计的

网友F:
这一套下来多少钱了 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一套下来多少钱了 老铁
1000多点吧吧吧吧吧

网友G:
split延迟高吗?飞起来会不会感觉延迟过大

网友H:
感觉画质还是不怎么样啊!